萤石摄像头web界面登录不了:Access Error: 404 -- Not Found Can't locate document: /

楼主(2025-02-21):
想进去配置一下结果登录不了,用端口扫描软件发现80端口开放了,换了几个浏览器都不行,都是这样的提示。
Access Error: 404 -- Not Found
Can't locate document: /

网友:
好代也传个图吧。你怎么就不确定是你操作不对?

楼主:
萤石无线摄像头登录IP就是这样,第一张图。第二张图是海康有线更新固件后,没更新固件前手机任意浏览器都能登录。

网友A:
不知道哪个型号的萤石,这几年的萤石都是没法登录WEB的,只有很老的版本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哪个型号的萤石,这几年的萤石都是没法登录WEB的,只有很老的版本才有 ...

谢谢,我刚才抖音刷到一个视频,说萤石好像不支持IP登录,只能通过电脑客户端配置。

网友:
萤石好像不支持IP登录,只能通过电脑客户端配置

网友:
新的萤石不支持IP直接登

网友:
厂家套路,买云存储,用手机安装他们家的应用。商人就是这样

网友:
很难评价,过年的时候回老家,发现亲戚家的摄像头离线了,上去一看标签没了导致重新配网就配不了了,客服一问要15块返厂重新贴标签。。。过年了要年后才能寄。。。海康自己的400找回软件能搜索到但就是不能改密码。b站看到有人说可以找客服强烈要求找回设备验证码,于是打了一圈电话,最后邮件回复我查不到?!明明就查个序列号的事。APP广告也忒多,摇一摇就跳转各大APP,真难想象长辈看下监控还得被广告小连招伺候,真恶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