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乐华32寸32L3液晶电视机更换灯条

楼主(2025-02-21):
情景导入:上次修的乐华32寸电视机灯条又坏了,上次没有配件,应急维修的,从发帖计算管了10个月,这次买了灯条回去更换
维修TCL液晶电视2例_型号L43E5390A-3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9975&fromuid=1113762
先看看型号

因为上次维修过,这次就知道怎么处理了,上贴在后面提到了,没有具体描述是因为屏幕搞出点故障,后面有图
拆机很快,一体主板,为便于坛友查看,这个图片没压缩太小

下面需要拆掉左右的喇叭

然后往下拉,左右都拆掉

然后拆掉屏幕固定以及连接屏幕的排线

看看我上次撬坏的位置,玻璃有几条线断了,导致屏幕右侧5厘米的样子不亮

拿掉匀光板,这个我都是直接拿下来放好,然后再放回去的
不建议动,以免层次错或者出其他问题
屏幕在下面,需要保护好

屏幕取下来就是背框了,取掉螺丝和支撑架,螺丝挺多

撕掉反光白底后的样子,可以看到我上次短接的灯珠

忘记为什么拍这个图了,灯珠来了个特写?还是拍了接口忘记了年前修的

看看我买回来的灯条,弯了

特写一下免得不亮还可以找客服说说,虽然有裂痕但是没有完全断开,可以用

跟坛友学的,先点亮在上屏幕,直接放地上通电开机

依次安装屏幕,这个卡子还怕伤到屏幕了,后面琢磨了一会试试发现液晶屏不会到这个地方

安装完成,通电,屏幕不亮,拆机检查一下(灯条忘记插上了,又拆一次后盖

再次通电看看,TCL旗下品牌乐华,右侧不亮

看看界面

不影响观看,就这样吧
最后看看指示灯连接条线,这质量?不断就行吧

本帖完。
总结:
维修过一次,这次顺手多了
屏幕是个细活要小心,上次不小心撬了一下玻璃“滋”了一声,心凉了,还好能点亮
匀光板的挂钩要注意,这次装还是看了好一会的
最后就是大胆加细心了,最后灯条电源没插上又拆一次后盖。
灯条很多是直条,因为拆过记得是弯的,没有型号去看视频找了弯的灯条买的,直接用。
最重要的是搞了半天灯条费用都没收到,没的意思。灯条不贵也不好张口要那就“算了吧”。值了!

网友A:
换后面的,要从前面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后面的,要从前面拆开。

厂家设计的好,这样就能更好的让维修走弯路
原厂的保3年,刚过3年就坏了,现在的质量真好

网友B:
这个需要很好的动手能力,容易翻车

网友C:
我自己动手更换过两台液晶电视的背光灯条,42的和55的,讲究胆大心细。为了更换55的,我购买了吸屏的专用工具。

网友:
看起来效果不错

网友D:
早期的液晶电视的背光灯有外置的,无需拆屏就可以更换,后来厂家就不再生产外置背光板的液晶电视了,可能是维修没有门槛,顾客不愿换新了,估计以后竞争激烈了,还有厂家生产外置背光来增加竞争力吧,毕竟不是什么高深技术,而是理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很好的动手能力,容易翻车

第一次换也算翻车了,掉了个车轱辘吧。
右侧一点不亮了,也不影响看个影,就那样吧。以后不去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动手更换过两台液晶电视的背光灯条,42的和55的,讲究胆大心细。为了更换55的,我购买了吸屏的专用工 ...

大屏幕还是要专用工具的,不然屏幕拿起来破了就亏大了,以后屏幕越来越大
估计就要多个人用吸盘才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液晶电视的背光灯有外置的,无需拆屏就可以更换,后来厂家就不再生产外置背光板的液晶电视了,可能是 ...

确实是的有些维修本来可以简单一些,排除技术问题,其他原因造成的难修甚至无法修
晚点我修个杂牌康家的很好换灯条,上次换上了亮了装好不亮了,目前感觉是主板故障了,准备买主板换,想想先排除一下

网友E:
我担心TB上的灯条或LED不如原厂寿命长
前二天用了15年以上年的LCD惠普也坏了,4根灯管二头全黑了也没坏(一根是灯脚焊线断了)
那台三星快20年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951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担心TB上的灯条或LED不如原厂寿命长
前二天用了15年以上年的LCD惠普也坏了,4根灯管二头全黑了也没坏(一 ...

现在的配件质量确实堪忧,但是不换也不行。还好不贵,不然亏配件、亏路费、亏技术
不管他用多久我都不会再去修了。
你可以更换的,虽然现在质量差但是也不会说装上没多久就坏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配件质量确实堪忧,但是不换也不行。还好不贵,不然亏配件、亏路费、亏技术
不管他用多久我都不会 ...

是的

真坏了,至少比我年青时买不到要好

我开始也TB上看了,有些19寸灯管 到1元钱

楼主:
那你是前辈了,刚才修个充电器,typec管理芯片打磨了,也不值得维修了
自己能修就慢慢折腾,有时候花的精力不值这点费用,就是乐在其中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是前辈了,刚才修个充电器,typec管理芯片打磨了,也不值得维修了
自己能修就慢慢折腾,有时候花的精 ...

我这些都是人家丢弃的

确实如你所说,自己在用的,我修理也可消磨时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液晶电视的背光灯有外置的,无需拆屏就可以更换,后来厂家就不再生产外置背光板的液晶电视了,可能是 ...

漫长维修一台康家LED42HS96液晶电视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113762
看看这个就是的,不用拆屏幕更换

网友:
拆屏真的是技术活。

网友(2025-04-20):
一般换灯条都减小电流,这样寿命长一点。

网友:
灯条坏最好不要修补,直接换新,从山东华兴买过很多灯条,几年时间没有一个又出问题的,倒是新电视过一年就坏灯条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