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ymex/bg2vo - 标准电阻和精密电阻的精细调节(转载)

楼主(2025-02-21):
标准电阻和精密电阻的精细调节

lymex 于 2016-3-20发表于38HOT论坛

     很多场合下比如标准电阻、精密分压、7V转10V电路,参与的电阻需要非常精确的阻值,例如10.0000k。然而,手边的精密电阻尽管其它特性不错(稳定性、温漂),但阻值并非很精确(有容差),这就需要调节/调整。不过,主电阻是不能动的,人家都是密封的,一动就会严重影响性能。所以,调整/调节需要外加电路。

    外加调节,其实可以用可调电阻,也可以不用可调电阻。我们分别来看:

第一部分,可调电阻调节电路

    用可调电阻当然非常方便,但有触点,会发生接触问题,而且可调电阻的性能一般说也不如固定电阻,因此主要用在非关键地点或老式设备上。

1、可调电阻直接串联

   这种最简单,主电阻直接串联一个微调即可。我最早有些19999欧的Fluke绿皮电阻,就是需要再串联一个2欧可调,调节范围就是19999欧到20001欧,或者说可以适合主电阻在正负1欧内变化,都可以调整到正好20000欧。

   例子:Fluke 887A,主电阻为4999.1欧,微调2欧,可以精确的调节到5000欧。这样小阻值的微调Fluke是用线绕微调来实现的,体积较大,价格较高,可靠性也很一般。

2、常规可调调节

   再增加两个电阻,就可以取得非常好的调节性能,同时对外围器件尤其对可调电阻的要求会大大降低。增加的串联电阻使得对微调的依赖性大大降低,降低调节范围的同时也增加了调节的精细程度。可调电阻上的串联电阻有助于减少调节的非线性,否则调节到0附近会让电阻变化太快。

    例子:eis RS925D,这是一个超精密4线电阻箱,用在eis 242D电阻桥上

    例子:Fluke 720A,0.1ppm的KVD,主电阻是10k的

    例子:IET SRX-10k标准电阻

我最喜欢的10k调节:

    主电阻Rm是串联电阻R1的大约2000倍,因此R1的影响也弱化了2000倍,用普通线绕电阻就行,可以DIY,用0.2mm的锰铜线35cm长就可以。

    可调及其串联电阻都是100欧的,其影响更是弱化了80000倍,也就是只有12.5ppm,调节范围也是12.5ppm。

    主电阻需要比标称值小0.05%,即9995欧。这个在定做或购买时就应提出。其偏差应在0.02%或更好。其实偏差大一些也没关系,可以通过R1的来一次性调整,反正R1也要现做或找其它电阻进行串并联。

3、并联可调调节

    主要用在主电阻是小阻值的情况下,可调先串联一个电阻后直接与主电阻并联。主电阻在制作的过程中要稍微偏大一点给调节留出余量:

楼主:
标准电阻和精密电阻的精细调节(续)

第二部分:无可调电阻的调整电路

    可调电阻由于存在接触变化,因此在计量上应尽量避免。无可调电阻的调整电路一般有下面几个方法:

1、量体裁衣的小电阻
   主电阻在设计制作时要尽量接近标称值,但不要达到标称值,留个小空间用于串联调整。

   例如,主电阻做成后经测量为9999.81欧,这就需要一个0.19欧的附加电阻与之串联,才能达到正好1k。这个附加电阻尽管弱化了很多,但一般也要用线绕的,由于阻值小因此电阻线也可以相对较粗,性能也会很好,弱化倍数大意味着温漂、年老化之类都不会对最终电阻引起可观查到的影响。

例子:esi SR104,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10k标准电阻了(没有之一)

2、配对
   配对就是找两个标称阻值一样但偏差相反的电阻,进行串联或并联,就可以互相抵消偏差而达到标称值。

   例如,一个4999.3欧,另一个5000.7欧,串联起来就是正好10k。再比如19998欧与20002欧并联,阻值就是9999.9999欧,其实这就是10k了,误差仅0.01ppm可以忽略。此种方法需要有大量的电阻可供选择,才能配出很多对来。
   当然,配对的另一个原因是抵消温漂。

例子:Fluke 5450A标准多值电阻,里面大部分电阻都是成对的。

3、统计法
   统计法的意思就是采用大量同值电阻,进行串联、并联或混连,权重要相同(即每个电阻电压相同)。统计电阻显然的意义,是通过并联法联降低阻值(因为小阻值电阻不好做好)、通过串联法提升阻值(因为高值电阻也不容易做好),同时也提升整体功率和有效电阻体质量。其实,统计法也同时提升了调整的可操作性。

   例子:Fluke 742A-1欧标准电阻。用了20只20.01欧的金封做并联取得1.005欧,然后再并联一个大约2k的小金封来取得正好1欧,这个2k电阻当然也要进行选择甚至定做,但由于阻值适中、弱化系数2000倍因此做起来比较容易。

再如,Fluke 742A-10k:
了4只39.992k金封并联,但其中一个并联之前串联了个约32欧的调整线绕电阻。

再一个例子,Fluke 752A分压器。
里面有一块板用了9只120k和1只119.8k金封串联,然后再串联一个大约200欧的小值线绕电阻,达到调节目的。由于弱化了6000倍(1200/0.2),因此这个电阻都用了非密封的,也不会影响性能。

4、二进制
   二进制数例如0.110100110101...,可能比较长,但可以表示任何小数到很高的精度。在二进制调节的时候,有一些事先做好的阻值相差2倍关系的一系列电阻,已经被焊接在电路板上等待切断跳线,或者手工的根据测量值逐个焊(或不焊)上去。
    比如偏差28.2ppm,你可以焊上去一个20ppm使得偏差8.2ppm,不焊10ppm、焊5ppm这样误差就是3.2ppm,再焊2.5ppm误差就减少到0.7ppm,以此类推就可以达到所需调整量。

例子,Fluke 732A电压基准

再举例Fluke 732B电压基准

这里用了二进制开关,而不是切断-焊接的方法,来实现可以反复调节的目的。当然,开关的接触电阻会变化,甚至可能产生故障,Fluke用增大调节电阻的方法来减少这种影响。其实,金属箔电阻在生产的时候,也是预留了这种调节位,通过切断部分回路的办法来以二进制的方式进行调节。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二进制调节电阻也会有误差,如果死板的按照阻值加倍的方法可能造成调节死点。解决的办法是不是加倍而是每次增大90%(即相邻电阻为1.9倍关系),这样完全可以允许5%的误差。具体说就是:调节电阻不是10k、20k、40k、80k、160k、320k这样,而是10k、19k、36k、68k、129k、245k这种。

5、用砂轮磨
以下照片是esi SR1010-1k电阻转移标准上拆下来的1k非密封线绕电阻,这么细的线也来磨,我无语。

楼主:
标准电阻和精密电阻的精细调节(号外)

匹配的10%法则

一、匹配的10%法则

    所谓匹配的10%法则,是说匹配时,能取得的指标,最好能达到匹配前的10%,或者说能好10倍。

二、匹配

    所谓匹配,就是挑选电路元件时,测试并寻找参数一致的,这样会取得更好的综合性能。在元件只有两个的情况,也就是配对。

    例如我们做晶体管推挽放大,就要选择放大倍数一样的两个管子,这样放大器的正负半周才能对称、失真小。

    再如我们常见的电压放大器,要想放大倍数稳定,也需要一对匹配良好的电阻。下图为选自HP 34401A万用表的一个10倍放大器,4.5k电阻和500欧组成了10:1分压,这个比例的精度直接确定了放大器的增益,因此这两个电阻是封在一起的fineline。

二、电阻的匹配

    1、首先是匹配阻值。例如上例中,4.5k和500欧应该严格有9:1,这样才能有准确的10倍放大。

    2、其次是匹配温度系数。否则由于外界温度的变化,或者由于通电后的自热,会让两个电阻有不同的变化,引起其比例的变化

    3、再就是匹配功率。否则因为功率不一致产生不一样的温度,就会产生温度差别,以便温度系数已经匹配。

    4、匹配老化。否则时间一长,老化方向不一样,比例也会改变。

三、如何进行匹配?

    1、选择相同的材料、相同的工艺,做出相同的元件。这个方法曾经在早期的基准上广为使用,有一定效果。但综合起来,还是逃不脱10%法则。
    究其原因,相同是相对的,不同才是绝对的。即便铜一轴电阻丝,前后也有差别,尤其是绕制的时候,粗细不同,力矩大小自然不同,因此松紧也就不一样,引起老化和温度系数的不匹配。

    2、同上,但做完后对温度系数进行测试,然后再匹配。Fluke就大量采用这种方法,把测试的温度系数标在电阻上,甚至能标到0.01ppm,这样,只要选择温度系数相同的电阻进行分压,那么分压比就不随温度而变化。
然而,由于温度系数会随时间而变化,更主要的是老化系数更是离散比较大,因此会出现老化不均的现象。

    3、利用集成工艺,在一个基片上做出相同的元件。这是比较现代的方法,HP的高位表上广泛使用那种外表镀金的类似大片集成块的电阻网络。
同样,Fluke 5700/5700、Keithley 2002等众多仪器内,也都采用了磁基透明封装的电阻分压网络。甚至那种很常见的稳压基准例如AD587/588、MAX6350其内部都是用匹配的电阻分压的。

三、电阻匹配的举例

    多圈线绕电位器,是用一根电阻丝缠绕在细的绝缘棒上,然后弯曲嵌入凹槽,作为分压主体。如果理想,那么分压的上下两部分电阻的特性是一致的,所以分压比应该稳定。
   但是实际上,由于电阻丝的材料不均匀性、拉制的力度不同温度不同、绕制的松紧不同、上下温度也不同,因此分压比是随温度也随时间而变化的。由于这样的电阻丝是0.05%级别的,所以,多圈电位器这样的分压匹配,可以做到0.005%,也就是50ppm。

   1、加当分压电阻,用于万用表电压分压。绝对精度是0.1%,但比例精度也才0.05%。绝对温度系数是30ppm/C,匹配后是5ppm/C。

2、Vishay VHD200/144电阻。单个电阻0.6ppm/C,匹配后0.1ppm/C

楼主:
标准电阻和精密电阻的精细调节(号外)

Excel辅助-标准电阻测量计算

    当进行标准电阻相关的测试测量的时候,需要进行很多精密的计算。用计算器尽管可以达到目的,但没有中间过程,算错了还要重新来,而且不能做记录。附件的EXCEL文件就是涉及这种电阻运算的,而且可以作为文档保存起来。如果你喜欢公式,你可以看看表格黄色单元里面的内容,进行检查验证。

    注意:当你用万用表来测量一个标准电阻的时候,你实际上是用表来对比内部电阻标准,而表的内部标准一般都比较差,所以会出现读数不准、读数跳动这种不理想的情况,这往往不是标准电阻的问题。

     精确测量标定未知电阻,要有一个好的外部标准电阻进行对比测试,这其实就是替换/转移/传递测量。传递测量也可以是认为你用标准电阻来校准你的未知电阻。这种传递测量中,不确定度包含了标准的不确定度和传递过程的不确定度,未知不确定度等于标准的不确定度“加”上传递的不确定度,因此测量值的不确定度肯定是高于你的标准的不确定度的。

    当然,标准电阻也不是理想的,会有长期老化,也会有温漂。我们控制不了时间,因此也不能让电阻不变老,只能接受其老化但进行考察和记录。同样,业余计量爱好者也难于拥有自己的恒温室,甚至恒温槽都成问题,所以我们的标准电阻只能是任凭室内温度摆布,这样温漂的问题就会出现,影响测量结果。

    如果你的标准电阻是很不错,测试设备也很好,但就是测量结果没有保存,甚至不会计算或计算错误,那就太遗憾了。本附件的表格会帮助你缓解或克服这个问题,要点如下:
    1、标准电阻必须有出生证,上面标有alpha和beta温度系数,尤其是要有校准值。SR104在盖子的内部有一张纸证,写明了所有出厂时的电阻特性和测量值。
    2、标准电阻最好有一个新近的校准,这样不仅阻值更可靠,而且你可以根据阻值的变化计算出平均年老化率是多少。
    3、对此标准电阻和未知电阻进行测量。其实,任何测量都是对比,即便你直接用3458A测量10k,也是把这个10k与3458A的内部基准进行对比。3458A的电阻档不算很好,其它的高位表比如Fluke 8508A的也好不到那里去,因此测量电阻要把对比这个概念显性化。
假设你用3458A测量你的未知电阻,得到Rxm=10000.155欧,这个并非直接就是结果,因为3458A不够好,要通过测量标准电阻来排除误差。
然后替换成标准电阻再次进行测量,得到Rsm=10000.123欧,这个当然也不是标准电阻的测量结果,但两次测量的差值更为重要。
假设你的标准电阻的校准值是1000.002欧,由于差值为0.032欧(即未知电阻多了0.032欧),那么未知电阻就是1000.002欧+0.032欧=10000.034欧,这样就对了吧?

    如果你的标准电阻没有老化,同时你的标准电阻和未知电阻没有温漂,那是对的。
    但是,你的标准电阻自从上次校准以来老化了多少?由于现在的温度与校准温度的不同,标准电阻有变化了多少?你的未知电阻转换到标准温度后,又应该修正多少?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表格里。

    4、绿色背景的单元是原始数据或测量数据,需要你的输入。一旦输入完毕,黄色背景的单元就是结果,就这么简单!除了老化和温漂相关的计算外,还有一个根据SR104的温度传感器的数值求得精确的内部温度的表格。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twpj4Er3DYgeYGiUUKUeIA?pwd=1236 提取码: 1236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这都是高端玩家的操作,既烧钱又烧脑,我们屌丝直接搞个普通金属箔甚至线绕电阻就够用了。

网友:
接续保护一次:保护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高端玩家的操作,既烧钱又烧脑,我们屌丝直接搞个普通金属箔甚至线绕电阻就够用了。 ...

普通金属箔也可用同样原理进行匹配,然后再补偿,完全可以做得比塑料块都要好。

例如,国巨YAGEO低温贴片才0.3元/个,加上补偿的几个金属膜色环,最多也就不到20块钱,效果绝对比塑料块好;甚至可以直接选择品牌的0.1%色环电阻来做,效果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金属箔也可用同样原理进行匹配,然后再补偿,完全可以做得比塑料块都要好。

例如,国巨YAGEO低温贴 ...

怎么弄都是直接塑料块省事省钱,几块钱,十块二十块的,也不用补,基本都够用了,大多数温飘都在2PPM以内。

网友:
人体靠近(热辐射,电场,磁场),气温变化。不是计量部门还是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都是直接塑料块省事省钱,几块钱,十块二十块的,也不用补,基本都够用了,大多数温飘都在2PPM以内 ...

怎么说呢,拆机精品S102C、105K等塑料块,基本上是别人挑剩下的,超标严重;例如华杨JS那儿,基本上是先谈好价格,再以20个起步量购买,然后再筛选完了,剩下可以退回,基本上运费都高达20多。

再说,国产RJ711,很多假货,夹开可能是金属膜套的塑料壳;那怕是正品,标5ppm都不可信,实测可能就>25ppm,而且呈非线性变化

上次团购的天耕电阻,也是问题多多,至今只能当哈蒙电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拆机精品S102C、105K等塑料块,基本上是别人挑剩下的,超标严重;例如华杨JS那儿,基本上是先 ...

没买到过假货,这么多年各种渠道也买了小一百个了。711都说假货,我也买了一些拆机,一点都不假,做的不咋地而已,指标还是牛逼的很,而且很便宜,几块钱一个就能打包一堆。对于普通用户绝对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金属箔也可用同样原理进行匹配,然后再补偿,完全可以做得比塑料块都要好。

例如,国巨YAGEO低温贴 ...

目前看,还是塑封金属箔做基准性价比高。稳定,也不算太贵,二手的十元上下

新的0.1%插件色环电阻,很难买到好的,老化率不行
新的电阻,手上的25ppm温漂精密贴片电阻,总体比25ppm精密插件色环电阻表现好很多
不过,一些贴片或圆柱插件金属膜电阻,虽然温漂可以做到很小,2-5ppm以内,但受湿度影响大,波动几十ppm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学习的是技术,原理,至于说用,非仪表类电路,普通电阻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