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企业网关RAISECOM MSG2100E,可当路由器,做工满意。

楼主(2025-02-21):
型号是:MSG2100E-Upon-4V
1.GPON光猫
2.Lan1口可以当WLAN接网线当路由器,AP。
3.4路语音接口
4.Console接口
5.爱WIFI无线

Console接口是典型的配置接口。使用Console线直接连接至计算机的串口,利用终端仿真程序(一般使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在本地配置路由器。 路由器的Console接口多为RJ-45接口,并标记有CONSOLE字样。

       第一次配置成功了当路由器使用,后来想用注册成光猫用没有成功,再后来进不去设置了。

两侧四个,后三个不锈钢螺丝,很容易拆下了。
没 有放大镜芯片看不清,我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现在设备应该都有WEB管理界面了吧,去查查资料,就不用串口配置了

网友:
可以可以,性能强劲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应该能胜大任

网友:
看来设计有5G,只是缩了...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网友:
这货用过,开个迅雷才几M的速度,网络就瘫痪,联系了官方解决不了,让换网关。。。。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光猫和路由器合体了

网友:
高级的东西

网友:
高级货,比家用强多了

网友A:
想做光猫也简单
通电开机捅复位 灯会闪 闪完了等开机以后 不要连光纤,电脑链接lan2 按照电信默认的超密登上去就行了

网友:
政企版本比家用的做工还是要好些的,要是有5G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光猫也简单
通电开机捅复位 灯会闪 闪完了等开机以后 不要连光纤,电脑链接lan2 按照电信默认的超密登 ...

谢谢。但复位几次,网线连任何LAN口都无法获取到地址,管理页面就进不去。

网友:
我也有一个,就是不会搞

网友:
这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用料看着不错呀。

网友:
双面板,略有点抠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