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主板不定时自己开机

楼主(2025-02-21):
         华硕H97主板配的E3-1231V3,用了八年了,最近
发现,老是自己开机,同电后没问题,只要关机超过24小时就自己开机 。

显卡,电源内存,机箱开关、都换了一个遍!还是一样问题、bios内没有定时开关机,排除bios,现在就剩下主板CPU的问题没排除了,请问各位大神,主板坏了这情况应该维修那一部分,真的很想修好。

网友:
x =的答复

网友:
软件部分排查bios,除了定时开关机以外,网络唤醒也要检查一下。
硬件部分排查电源,或者电源开关(接触不良导致开机)。

网友:
华硕H97主板配的电脑在关机超过24小时后自动开机,可能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如下:

‌核心原因及解决办法‌:

‌BIOS设置问题‌:检查BIOS设置,特别是与自动开机相关的选项,如“Restore On AC/Power Loss”或“Power on By RTC”等。若设置为通电时自动开机,应调整为其他选项以解决问题‌12。
‌其他可能原因及解决办法‌:

‌电源问题‌:电源本身的抗干扰能力较差或插头接触不良可能导致电脑自动开机。检查电源插头是否插紧,并确保电源供应稳定。若问题依旧,考虑更换电源‌1。
‌主机开关故障‌:主机开关的故障,如接触不实或损坏,也可能导致电脑自动开机。检查主机开关的接触状况,必要时更换新开关‌1。
‌软件原因‌:操作系统故障、病毒感染或某些软件设置了自动启动任务,都可能导致电脑自动开机。利用系统恢复功能或重装操作系统以解决问题,同时审查电脑的定时任务和软件设置,取消不必要的自动启动任务‌1。
‌外部设备影响‌:网络唤醒功能、远程唤醒技术等外部设备设置可能导致电脑自动开机。审查并合理管理外部设备设置‌12。
‌硬件故障‌:连接的外部设备(如USB设备)存在问题,或主板、内存等硬件故障也可能引发异常启动。对于硬件故障,需更换相应设备‌12。
综上所述,建议首先检查BIOS设置,然后逐一排查电源、主机开关、软件、外部设备及硬件故障等可能原因,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如果问题仍未解决,建议寻求专业技术支持。

网友:
关闭插排的开关完事儿

网友:
只要不是用着用着自动重启,自动关机。只是关机后过段时间自动开机的问题的话,关机后直接断电就行了。下次要用再开电源。。没必要理会。。

网友:
这不好办了,不行用完拔电吧。

网友:
断电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怀疑是主板关于开机部分有脏污,潮湿天气会不定时的导通,启动后的机内温度可以驱潮,关机后慢慢吸潮后又会导通启动,建议清洗主板试试

网友:
主板电池是否无电了?

网友:
你把机箱开机按钮的那两根跳线取了试两天,那杜邦线有些做工瑕疵有毛刺弱短路,我就真遇到过,跟你情况类似,只不过是自动重启,也是换了个遍,发现拿出机箱就没事。

网友:
把主板上的电池换个试试

网友:
最好的办法还是关机断电。

网友:
关机后直接断电就行了

网友:
时间太久了,很大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疑难杂症解决比较麻烦,清理主板灰尘和启动有关的插座是重点,保持干燥也许有点作用

网友:
它和你相处的久了得了人气的温润开了灵智,24小时不见你就记挂。

网友:
不想关电源,就把主机后面的电源插头拔掉

网友:
bios中各种唤醒功能关了

网友:
别害怕,一般不是阿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