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有没有方法在万用表档盘上防沙尘?

楼主(2025-02-23):
由于工作地方风沙灰尘校大,如果在现场调试安装设备时间较长,一般年底都要在档盘清灰,先后在F289,F87V,ZT101,ZT109,胜利86D,VC9808+都见过进沙土,优利德也一样,见过直接卡死转不到有众仪的,记得好像是101.看看前面留下的一张F87V,还有几张别的,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了

网友A:
这种环境适合那种按键的表,而且是那种面板是贴膜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环境适合那种按键的表,而且是那种面板是贴膜的那种。

正点原子DM40可以呢,估计以后都是这种模式,你不在恶劣环境,没体会,那个4282那种机械在这地方很危险,众仪的ZT703,702做一下按键保护比机械拔盘要实用些,只是懒得清灰,两年都拆一下,除非不拿来用,养着

网友B:
考虑下 28II 87V Max 三防表?

网友C:
DM40这种触摸表应该没问题,你也可以搞塑封袋包着,下面表笔孔留着

网友D:
应该有,首选按键的。

网友E:
防水开关 一般都是按压式的,没有见旋转的,所以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40这种触摸表应该没问题,你也可以搞塑封袋包着,下面表笔孔留着

看到了,前面弄了1个,现在国产的进步太多了,与福表有一比了,看看耐操性与时间久了精度有没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首选按键的。

前面弄了ZT-X,在太阳暴晒下屏竟然会变形,也是第一次见,后面同事拿去弄烧了,当时感觉按键比拔盘强,感觉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应该是按键与触屏的天下,现在很多高端表都是触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下 28II 87V Max 三防表?

我试了VC189A了,不行一样进沙,那个也是三防的,那个做工应该是国产最好的了,不比福禄克差,无论精度方面,无电解电容在里面,长久应该没事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水开关 一般都是按压式的,没有见旋转的,所以不好弄

我想了各方法,都想不出来了,看看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我看这边的工程师多是拿整个袋子直接全包起来,操作起来太不方便了

楼主:
没有,手上目前有ZT-703与DM40,有什么高招解决当前的问题吗?难道只能像我同事那样,找一个透明袋包起来,按键还可以,旋扭的不方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手上目前有ZT-703与DM40,有什么高招解决当前的问题吗?难道只能像我同事那样,找一个透明袋包起来 ...

这个没研究过,我们的设备虽然也都是ip67但都是固定的没活动部件。但我记得nedic的风扇有ip67的,也许可以借鉴下他们怎么做的。我个人觉得也许解决问题关键还是在于转盘设计,一方面是o形圈的位置,一方面是盘形转为条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研究过,我们的设备虽然也都是ip67但都是固定的没活动部件。但我记得nedic的风扇有ip67的,也许可 ...

VC189A就有一个O型圈,一样进到拔盘内去,只是进不到主板,我实在没招了,目前直接套了一个透明袋子,是跟别人学的,虽然操作不方便,至少不卡沙,提到卡沙就想到AK47,那是中东之霸,不怕沙子

网友:
假货宝上有按键的表,再自己套个袋子就行了吧?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G:
换这种旋钮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换这种旋钮

我前面就这个意思,但要想实现有几个前提1是档位卡子不能在转盘底下要在表里面,福禄克那种结构可以改,但有些转盘下面是滚珠+弹簧的可能就改不了,2是轴的强度,转盘在凹进去的圆形槽中是降低了轴的强度要求的,改成这种要求轴够结实,老指针表这个轴是金属的,现在的万用表想这么改恐怕得用pom加工一个

楼主:
不错,真的不错,这个理论是可以的,感觉应该可以的,应该反馈给厂家,哈哈,
现在触摸的出来了,我弄了几台,挺上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前面就这个意思,但要想实现有几个前提1是档位卡子不能在转盘底下要在表里面,福禄克那种结构可以改, ...

只是一条杠的感觉比较LOW。要是原机旋钮易拆的话,隔三差五拔出清灰也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