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各位大表哥,得到一个机械闹钟,但走时慢,慢得很,只能去修表店...

楼主(2025-02-21):
哈哈,已经修好了吧,算是修好了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1605-1-1.html

再次感谢各位大表哥大表姐,么么哒,爱你们
=========================================================

各位大表哥们,小的来求助了

只认识咱们这个论坛,其他论坛不认识
也求板板大人不要删帖

小的前两天得到一个机械闹钟,哪年的已经不知道了

但是走时慢,慢得多
调节后面的那个调快慢的也已经调到头了也还是慢

拆了把里面游丝想搞短一些,把那个游丝销提起来之后游丝往里插了插,然后表就不走了,恢复到原来位置表又走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
求助各位大表哥
是不是只能去钟表店里面让大师傅收拾了

或者哪位大表哥能给小弟出出主意,看能不能自己收拾了
实在不想花钱

网友A:
年数久了,估计缺少润滑,各机构部件阻力大了,先清洗上油试试

网友:
走慢的起因不是游丝引起的,

网友B:
很早以前修过,主要是齿轮摩擦力加大了。彻底拆解,清洗全部齿轮,装回加钟表油(缝纫机油),再仔细调整各个螺丝的松紧程度,一般就行了!

网友:
可能需要清洗加油

网友C:
楼上正解。拆散了清洗,上油,我之前搞过。

网友D:
第一反应:上8025!
然后:不对

网友E:
钻石的闹钟,我喜欢翻页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数久了,估计缺少润滑,各机构部件阻力大了,先清洗上油试试

我在几个转速较快的轴位置用牙签点了神油,然后用棉签再蘸了蘸,都是黄绿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早以前修过,主要是齿轮摩擦力加大了。彻底拆解,清洗全部齿轮,装回加钟表油(缝纫机油),再仔细调整各 ...

拆开看里面都是干燥的呢,没有油的痕迹呢

楼主:
我也觉得这个声音特别悦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钻石的闹钟,我喜欢翻页日期

我花二十块钱买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反应:上8025!
然后:不对

哈哈,我这个不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拆散了清洗,上油,我之前搞过。

游丝那块好脆弱,怕弄坏了

网友:
如果不是润滑的问题,如果被人动过,就要把游丝在摆轮上的起始角度变一下。

网友:
拆解,清洗,组装,加油!
外桩不能调整,会造成摆轮中心不对称!!!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一般都是缺油造成的。如果怕拆开不能复原可以用尖头镊子取油引导到每一个齿轮轴窝处,不要太多,一般都能够解决。
游丝调整的话,注意看游丝外圈固定处一般是插销锁紧结构,取下插销可以调整游丝长短。

网友:
估计时间长缺少润滑油或者齿轮有油泥清理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游丝那块好脆弱,怕弄坏了

胆大心细,20块钱不多,我那个8000多的sony录像机,还不是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