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施德楼780c绘图铅笔,整笔没有螺纹,只能暴力拆解!

楼主(2025-02-21):
施德楼780c绘图铅笔,整笔没有螺纹,没办法只能暴力拆解。

笔握应该是卡上去的。

铅爪是一次性压接的,差评!

铅管中间挤压出来一个凸起,卡住弹簧。

装配应该是把弹簧压缩到极限,压接铅爪和铅管,完成一次性装配。

网友:
这笔挺贵的

网友:
这笔其实外观还不错!
照这个内部结构,真是利润丰厚啊。

网友:
装好还能用,断的部分拿铜箔加焊
确实挺贵的

网友:
德国品牌,金属夹头用料好,我小学买过,没几天丢了,另一支百乐自动笔也丢了,凑合用手削木头铅笔。

网友A:
绘图铅笔和普通自动铅笔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算是插接的吧。。。。谢谢分享

网友:
上世纪80年到工厂实习见过这种笔、那时候绘、描、晒成蓝图。现在计算机CAD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绘图铅笔和普通自动铅笔有什么区别?

机械制图要求线的宽度是 固定的,例如普通线 0.7mm, 早期自动铅笔很少,要用小刀去削铅笔,估计铅芯头的宽度。

网友:
这结构应该也不容易坏

网友(2025-06-23):
小刀+铅笔=简易不倒翁!玩儿过的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