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没有双进双出的开关,正负线都连开关上的。

楼主(2025-02-21):
买了个蓝牙发射板,这个板子可以电池供电,但是本身没有开关,插电就开机,所以给电池接了个开关(本来是断正极的,后来给我扯掉了,重焊没有看这些细节)。。单控制一级通断,我觉得比较别扭,什么样的小开关可以主板正负线接开关上。。。然后电池正负线也接开关上啊。
我觉得是不是要买自锁开关。求数码之家的xd指导。
这个两档三脚的拨动开关应该是不成的,

网友A:
图中这两种开关都有双路的。。在淘宝上找一下就可以了。有两排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这两种开关都有双路的。。在淘宝上找一下就可以了。有两排脚的。

谢谢,双路线路中间是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网友:
按照3楼的图片在网上就能买到。

网友:
用两排脚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双路线路中间是通的吗。

不通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双进双出的开关很多,去淘宝搜一下。

网友:
买2x2的,你手头上的是1x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双路线路中间是通的吗。

不通的,搜双刀双掷开关,可能就有各种各样的了

网友:
网购吧,挺多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进双出的开关很多,去淘宝搜一下。

谢谢各位。

楼主:
这个板子的电路好简单啊,,就一个蓝色灯常量或者闪烁的指示。
这个C口可以给外接电池供电吗?
感觉连上蓝牙蓝色灯常量,插了typec也是常量。都没个变化。

网友D:
刚研究了一个这种单独蓝牙板,用电池不行低于4.1v,喇叭里会有底噪音。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8107&fromuid=74200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研究了一个这种单独蓝牙板,用电池不行低于4.1v,喇叭里会有底噪音。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 ...

我的没有杂音,电池就是主贴中的电池,800mA,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板子能否给电池充电。并能的话,我就焊2个针脚,用杜邦头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研究了一个这种单独蓝牙板,用电池不行低于4.1v,喇叭里会有底噪音。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 ...

然后你那个功放模块,好像因为供电太简陋,同时供电都会有问题,,我买的攻防模块,不能通过电脑的usb供电,不然全是杂音,单独配电源,3.5mm接电脑就正常。如果你攻放模块和蓝牙发射一起用,,好像要买电源隔离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你那个功放模块,好像因为供电太简陋,同时供电都会有问题,,我买的攻防模块,不能通过电脑的usb供 ...

是的,分开供电没杂音,都用电池共电就有杂音,用隔离模块了也不行,后来又加个5V升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杂音,电池就是主贴中的电池,800mA,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板子能否给电池充电。并能的话,我就 ...

这个只是供电口,没有充电管理芯片,配个充电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