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 CFXB40HC11-160 电饭煲,开关芯片炸了求型号?

楼主(2025-02-21):
开关芯片炸了,求型号?

网友A:
明天拆个看一下再告诉你

网友:
找个12V的路由器电源替换一下。

网友:
这个不好修!

网友:
这种7805稳压可以直接找12V电源的。。。就算没有也可以加7805之类的改装。。。
或许找功能故障版或者IGBT坏的,拆件也是个方案。。。

网友:
你们视力真好,这图片也能看得清楚呀?

网友:
看不清啊看不清

网友:
待机电源,变压器原边2组线用VIPER12A,1组线用DK125,硬改!

网友:
上个电磁炉万能电源板 省心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天拆个看一下再告诉你

IAKCK看一下是不是,对比一下

网友B:
像这种电源芯片炸机一般周边的部件也有问题,不如整板替换。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芯片炸了,芯片表面炸开了盖,看不清型号了。查电路走向,和市面上已知的8脚芯片好像不一样,不知道怎么代换。

网友:
跑一下线路即知道。
不外乎VIPER12A   PN8124   THX203  DK10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电源芯片炸机一般周边的部件也有问题,不如整板替换。

就是换板我也想知道这个板子都什么器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拆个看一下再告诉你

先谢谢你!

楼主:
先谢谢2楼的支持!

网友:
排查一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炸管芯片型号分享给大家

网友:
感谢楼主,已经修复板子。

楼主:
这个电饭煲主板修好了,换个芯片和1000UF电容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