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红外热像仪修复斐讯K2P路由器2.4G信号弱的问题

楼主(2025-02-21):
最近入手了好几个博通版本的K2P路由器,都是二手的,买来闲着无事,发现路由器2.4G信号弱,且时好时坏,刚开机时是好的,马上又变弱了。测量了5V电压正常,其中有几个电压测量都是正常的。无意中发现拆掉一个2.4G天线后,信号会变强。
后来把天线接上,用红外热像仪测量2个PA的温度,同时用2.4G进行测速,相当于带负载测试,测试时发现一个PA温度低,而另一个PA随着带载温度马上升高了。所以怀疑这个PA有问题,用尖表笔测量了PA外围的电压,都正常,PA封装是qfn的太小了,表笔针都很难接触到触点,用针尖硬压触点啊!对比法测量了两个PA周边电压都一样啊!什么原因呢?
测量完毕后再次带载测量PA的温度,发现两个PA温度一样变高了,而且路由器信号也变好了。所以很有可能是测量PA时用表笔细针把虚焊的触点接触上了,多次测试发现路由器信号正常。
下图是正常后测量温度的图片,博通板K2P的图片大家都有。
以上仅是我个人运气好,无意修复的。

网友:
拿风枪加点焊油吹下。

网友:
fen风枪对着吹吹可能更牢固

网友A:
k2p这路由器这么多年了热度还是不减

网友:
我现在还在用k2p还是二手的。

网友:
看来用斐迅的人还是挺多的。

网友:
好像路由器用个2年就会出现卡顿

网友:
居然是那个不热的有问题,长了经验。

网友:
被坑过最惨的就是这个牌子路由器,多年前热度很高时跟风买过一个,结果就没正常用过

网友B:
看看我这个mtk的,博通的有一个,刷机有点麻烦,还没下手

网友:
虚汗呗,疯抢不喊一下

楼主:
后期会用风枪加助焊剂补焊的,谢谢网友们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这个mtk的,博通的有一个,刷机有点麻烦,还没下手

我有几个B版的,怎么按照论坛的方法刷不上梅林呢,主要卡在上传固件步骤,TFTP软件换了好几个,在浏览器输入命令不好使啊!

网友C:
我有个a2版的 也是这样 2.4g时有时无 换固件无效 一气之下关了 2.4g 家里5g覆盖很好  无所谓了

网友:
K2P A1是很好的路由器,加上USB完美,K3太大又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k2p这路由器这么多年了热度还是不减

信号确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a2版的 也是这样 2.4g时有时无 换固件无效 一气之下关了 2.4g 家里5g覆盖很好  无所谓了 ...

查查5V供电吧,有电桥镊子可以把电容拆了看看是不是D直变大了。或者直接换了5V电容。

网友:
其实是功放芯片快坏了。斐讯机器发射功率比较激进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