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老笔记本成为文件中转站:FreeNAS v0.7x版安装部署图解教程

楼主(2025-02-21):
大约是2011年左右吧,自己折腾过一阵NAS,那时候用得比较多的是一款叫FreeNAS的系统,系统基于FreeBSD进行的开发,最大的优点是系统对硬件需求非常低而且很流畅,我记得那时候用Pentium3 500E+192MB内存组过一台,一直运行得很好,行云流水,功能方面也够用。
因为最近对文件交换有点需求,大致考察了一下现在新的的NAS系统,普遍对硬件要求比较高,而且现在新的NAS系统里面五花八门的功能太多,好多东西我是根本用不上。其实我就想吃个人参果,结果给我整一桌子天宫版的满汉全席
还是继续重操旧业吧,把曾经用过的FreeNAS请出来,和老电脑一起搭档,继续为我发光发热

下面是FreeNAS 0.8版和0.7版的功能对比,0.7版发布于2011年,0.8版大约是2012年发布的,但对硬件的要求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0.8版的硬件要求明显高了很多,而且还砍掉了很多0.7版已有的挺好用的功能,不知道这是个啥骚操作

经过实机验证,0.71版的FreeNAS只要128MB内存就能运行(安装的时候需要192MB内存),硬盘空间(系统所在分区)只要160MB就能运行,数据存储方面,FreeNAS可以挂载本地硬盘,也可以挂载USB设备(U盘或者USB移动硬盘都行),而CPU方面只要是Pentium3及以上的CPU都可以满足要求(x64版要求支持x64的CPU),而且运行的很流畅,所以说FreeNAS 0.7x版要求的硬件水平可以说是极低了,就连那种孱弱的Atom N270的盒子或者瘦客户机都能安装。

需要注意的是太新的硬件平台0.7x版本的FreeNAS可能不支持(主要是网卡太新,FreeNAS不一定支持),再一个是NAS硬件平台的网卡最好是千兆的,内网交换数据很快,如果是百兆的网卡,小文件还行,遇到GB级的文件就会比较慢。

下面是我收藏的FreeNAS 0.7x版本的系统安装ISO,两个版本,然后分x86和x64的分支,ISO体积很小,程序也是短小精干。
ISO在文章末尾有下载链接

下面开始FreeNAS的安装部署,由于FreeNAS安装需要从ISO启动后安装,以前的常规操作是刻录一张光盘,然后通过光驱启动完成安装。现在都2025年了,光驱/刻录机已经很少能见到了,所以得想个办法虚拟一下ISO进行安装。

以前安装FreeNAS的时候,试过很多方法来虚拟FreeNAS这个ISO:

用Grub4DOS的Grldr引导后用map --mem加载ISO;
用UltraISO将ISO写入U盘后引导;

Rufus不支持将FreeBSD的启动映像写入U盘,而FreeNAS却是基于FreeBSD开发的
Ventoy加载ISO后引导
量产慧荣主控的U盘为USB-CDROM(主控包括但不限于3267AB、3268AB、3267AE、3257ENLT……);
量产银灿、安国、擎泰、芯邦的U盘为USB-CDROM;
上述的这些方法虚拟ISO之后引导,大部分情况下可以成功引导然后完成FreeNAS的加载,但到了将FreeNAS系统文件写入到硬盘的步骤,无一例外系统都会提示找不到安装来源(就是找不到光驱了)

量产U盘USB-CDROM的主控品牌有个例外,就是群联。

经过测试得出的结论:群联主控的U盘量产成USB-CDROM的兼容性非常好,主控型号包括但不限于PS2232、2237、2251-03、2251-06、2251-07、2251-50、2251-68……,将FreeNAS的ISO量产到群联主控的U盘之后,都非常顺利得完成了安装,跟用真实的光驱没有两样,奈斯
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各种U盘量产出来的USB-CDROM在电脑上做引导的时候,可能会有冷启动和热启动的问题。就是电脑插上U盘,冷启动开机,电脑不识别量产出来的USB-CDROM,然后从硬盘或者别的设备上开始引导,此时热启动一次,再从量产的USB-CDROM就能正常启动了。这个问题跟U盘主控有关,跟电脑的主板(BIOS)也有关,电脑如果更新到新版的BIOS有可能解决问题,也可能无解。

下面就用一只宇瞻Apacer的U盘来量产USB-CDROM,主控是群联的2251-50。现在这种比较老的群联主控的U盘已经没有新的了,只能在闲鱼上找找了。

量产工具用的是3.20版的MPTOOL,需要先选好主控型号,然后设置好VID/PID和量产模式(Mode21),再指定一下ISO,开始量产

开始量产

量产的过程中间需要插拔一次U盘

量产工具开始写入ISO

量产完成(显示绿色)

量产完成后,U盘会分成两个分区,一个是只读的USB-CDROM分区,另一个是可读写的移动存储分区

然后挖出来我的一台DELL老本本

CPU原厂是P8700,后来让我升级成了T9400,内存4GB DDR2,带一块128GB的SSD,板载Intel千兆网卡。这个配置运行FreeNAS 0.7x版本纯属杀鸡用牛刀了

插上U盘,然后开机按F12呼出PoPBBS启动菜单

然后选择从CDROM引导

FreeNAS系统开始引导

然后会出现一个启动选择的菜单,倒计时几秒默认从选项1启动,这时候直接按回车也可以开始引导,能节省几秒钟的时间

系统继续引导

引导完成后,出现安装配置界面,这时候选择第9项,键盘敲9然后回车

然后会出现系统安装和升级的选择界面
第1项是安装精简版的系统到硬盘/U盘/闪存设备
第2项是安装精简版的系统+数据分区+SWAP分区到硬盘/U盘/闪存设备
第3项是安装完整版的系统+数据分区+SWAP分区到硬盘
4/5/6项是升级系统用的,如果硬盘上没有旧的FreeNAS系统就不用理会它们

这里选择第3项,然后OK

这里提示安装系统会删除硬盘原有的所有数据,继续OK

然后选择安装系统的源文件(驱动器),这里选择量产完成的USB-CDROM,也就是第二项Apacer

这里选择安装系统的目标驱动器,这里选择硬盘ADATA SP600

然后需要输入FreeNAS系统所在分区的大小,默认380MB就可以,实际系统就占了不到200MB

问是不是要建立SWAP分区,我这台电脑物理内存有4GB,日常应用也是简单的文件交换,所以不需要SWAP分区,这里选NO就行了。如果你的电脑配置非常低,尤其是内存只有128~256MB这么多,建议这里设置一下SWAP分区,系统默认大小即可。

然后系统开始安装到硬盘,安装很快完成,然后需要按一下回车,返回上级菜单

这里选择Exit

然后系统会退回到安装配置界面,这里选择7,重启系统

这里拔下U盘后,选择Yes,重启

系统重启后会从硬盘开始引导,然后中间又会出现这个启动选择菜单,倒计时10秒,这个比较耽误时间,后面会干掉这个没用的菜单

系统启动完成后,又出现了安装配置界面,这里选择2,回车

设置NAS主机的网络参数,这里的DHCP选择NO,因为NAS最好指定一个固定的内网IP,方便后续的登录和管理

为NAS本机指定一个固定IP地址,这个需要你根据自己内网的实际情况输入,不能照抄我的

然后是子网掩码,我的NAS所在网段的掩码是255.255.255.0,所以用默认的24就行

为NAS指定默认网关,这个也要根据你自己内网实际的网关来输入,不能照抄

指定NAS的DNS服务器,这个就是你的宽带运营商的DNS IP地址,不知道的话打宽带运营商的客服电话转人工,问一下

我这里的内网没有IPV6的应用,所以这里选NO

配置完成后,系统会显示你当前配置的结果,然后按回车返回上一级

这里显示NAS的IP地址是192.168.0.123:80(默认web管理端口80)

然后在内网的任意一台电脑上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192.168.0.123(输入你自己NAS的实际IP),然后回车,弹出的登录页面,用户名是admin,密码是freenas

然后就可以看到FreeNAS的web管理页面了

默认界面是英文,这里选择System-General

然后选择中文,再点下面的Save保存需要说明的是后面的操作在修改完参数之后,一定都要点当前页面的保存或者应用,否则重启之后系统还是按照默认的参数运行

然后继续设置网络参数,点击网络-接口管理

这里选择你NAS主机连接内网的网卡,如果不知道选哪个,你看一下Windows下网卡的MAC或者电脑开机PXE启动时显示的网卡MAC,然后在这里选择它就行了

然后继续网络设置,点击网络-Lan Management

这里会显示之前字符界面输入的网络参数,确认无误之后,一定要点下面的储存,否则重启之后NAS的IP会恢复成192.168.1.250

点击储存之后,系统会在页面上方提示保存成功,需要重启

点击系统-重启

选是

然后浏览器web界面这里会暂停

NAS主机这边就开始重启了。当NAS主机都配置好了,实际运行的时候,是不需要显示器和键盘鼠标的,单一台主机就行,BIOS里设置一下启动时忽略所有错误即可。

这个烦人的10秒菜单又来了,后面会干掉它

NAS重启完成后,去web管理的页面,选择高级-文件编辑器

点三个点点…,打开文件

先点击boot文件夹,进入后,然后单击里面的menu.4th,再点击右上角的OK

这里点击载入,就是打开文件

然后向下拉,找到menu-start字段,把下面圈里的那个数字10改成1即可

这里点保存,以后就不会再为启动选择菜单倒计时等待的那10秒而烦恼了

下面来设置一下硬盘,选择硬盘-管理

点击右侧的+号

然后按下图的设置整好,然后点击添加

然后点击应用更改

这时候右侧的硬盘状态就是在线了

然后点击硬盘-格式化

注意硬盘文件系统选择UFS,然后格式化硬盘

这里点确定。需要注意一下,如果这里的格式化提示不成功,可以跳过这一步,继续执行后续的操作

然后继续点击硬盘-挂载点

在右侧点击+号

分区类型优先选择MBR,如果你是把FreeNAS系统分区和数据分区都放在同一个硬盘上,那么这里的分区号应该选择选择2(1是FreeNAS系统分区),文件系统选择UFS,然后点击添加

然后应用更改

这样右侧挂载点的状态就显示OK了,数据分区被成功挂载,然后就可以向数据分区读写数据了

下面设置用于局域网共享的Samba服务,点击服务-CIFS/SMB

先勾选右上角的启用,按照下图设置即可,然后点击保存并重启服务器

然后再点击共享选项卡

安装参考下图的设置,然后点击添加

在上图路径项目里,选择前面完成的挂载点,然后点击OK

点击应用更改,到此局域网SMB共享服务就开启了

在局域网同一网段中的任意一台电脑上,打开网上邻居/网络,就能看到我们刚刚建立的NAS服务器了

双击NAS服务器,进去之后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建立的共享驱动器

点进去,就可以看到里面已有的文件(我之前复制进去的哈

上传文件到NAS,因为网卡和交换机都是千兆的,所以上传速度超过100MB/s

从NAS下载文件速度也超过了100MB/s

下面再开启NAS的FTP服务,点击服务-FTP

然后先勾选右上角的启动,然后把红圈里的相同IP的连接数目改成0,其它参数参考下图设置即可,然后点击保存并重启服务

在内网同一网段的其它电脑上,打开FTP客户端(我用的是FLASHFXP),输入NAS的IP和端口号(默认21),然后连接,就能登录到NAS的FTP服务,下图是从电脑向NAS上传文件,上传速度超过了100MB/s

开启FTP服务的目的,主要是方便在外网对NAS上保存的文件进行操作,读取、写入、复制、删除和重命名等等

内网里面的其它电脑也可以用浏览器访问FTP服务端,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ftp://NAS的IP:21即可,不过在浏览器里,只能查看文件列表和下载文件,其它的操作是无法完成的

如果想从外网访问内网的NAS,就需要用到动态域名DDNS,FreeNAS支持好多种的DDNS服务,这里推荐3322的DDNS服务

先点击右上角的启动,然后选择3322的DDNS服务,然后输入你在3322注册的的用户名和密码,时间间隔根据DDNS服务商的要求填写,再保存并重启服务

这里再开一个web网页服务器的服务,内网或者外网可以以网页的方式访问下载NAS的文件

右上角勾选启动,端口默认是80,不过现在国内ISP都封禁了个人用户的80端口,这里需要改一下才行,我设置为8088,指定一下根目录,然后开启目录清单,保存并重启服务

在内网其它电脑上打开浏览器,输入http://NAS的IP:8088回车

这样就能在浏览器中以HTTP方式查看NAS上的文件了

以下是外网访问内网NAS的设置,需要你在路由器上对内网的NAS做端口映射,具体的操作请自行百度,教程都很详细,这里不做赘述。
然后手机断开Wifi,用流量上网,然后打开手机浏览器,地址栏输入http://你的DDSN域名:8088,就可以在外网以HTTP方式查看和下载你内网NAS的文件了

然后继续,在手机上运行FTP客户端,地址栏也填写你的DDNS域名,端口这里有的地方可能用不了21,ISP给封禁了,可以在路由器端口映射那里开启一个其它端口,比如2121,然后映射到内网NAS的21端口,这样外网就能以DDNS域名:2121访问内网NAS的FTP了

连接成功后,FTP客户端里文件夹和文件列表显示正常

从手机FTP客户端上传文件到NAS正常

从NAS下载文件到手机FTP客户端也正常。
需要说明的一点,如果开放内网的NAS文件给外网的用户访问,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建议设置一下NAS上的用户权限,具体设置请看NAS web管理页面的权限选项卡,这里不多赘述。

FreeNAS虽然部署完了,但我不会告诉你我有多少个好用的U盘的

FreeNAS 0.7x版本网盘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Mbu9_AEo8Rb0ganXHXmdA?pwd=8139
提取码:8139

版本
推荐优先安装的顺序:0.7.1.5127 x86 > 0.7.1.5127 x64 > 0.7.2.6694 x86 > 0.7.2.6694 x64

ISO哈希校验:
<font size="3"><font size="3">FreeNAS_0.7.1.5127_x64.iso
CRC32: 9D640AEB
MD5: 97987D7DCC06B9A8E0C2DF5F8D596B18
SHA-1: 08BCF30C72E51204A8A6287928EED719FE7616C9
SHA-256: E5DF727B7DD8EA6246675343105B1A0E5FD0623E2B9FDDC73129E13EAC390DC3

FreeNAS_0.7.1.5127_x86.iso
CRC32: 240880F5
MD5: 1131117A274D777E3DDA9097882705C3
SHA-1: D26169B3D0146D55777F21C22A96BCC72264E5FA
SHA-256: 1AEA3440EF48A1AC3BF4D39C7AA75B94C7D63C0D0DC8A373AB9CEDCED9F7B62C

FreeNAS_0.7.2.6694_x64.iso
CRC32: FEBE87A5
MD5: 72CF6B857F74BCD7D4BE243FEA493ABF
SHA-1: 280EAC30E308685F9EE4B56A7B667E9D3B07ED8A
SHA-256: 3310721373FE5ABAD5D660D3B9C539D7A3A7A6664137009A916E507824644FC5

FreeNAS_0.7.2.6694_x86.iso
CRC32: DC36285A
MD5: 9744838B49737AB7172644C8D533BD18
SHA-1: 8C06F29FFD46DFB30BBEC2AA3446A6E48A4BB97C
SHA-256: 83C253D74AED4EE101EDC4B3E60858D1445920D972670DD8D21393FAB8C80B3F
</font></font>

EOF

网友:
真是不容易啊

楼主:
99图,4000多字,发帖子花了2个多小时

网友A:
详细的教程
个人文件交换用够了

网友B:
这个教程很长,工程比较浩大,一时半会学习阅读不过来,可见大佬花了不少功夫和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的教程
个人文件交换用够了

是地,普通的文件交换和暂存,这种轻量级的NAS足够用了,也谢谢坛友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教程很长,工程比较浩大,一时半会学习阅读不过来,可见大佬花了不少功夫和心力。 ...

感谢坛友的支持哈,从安装、拍照、设置到截图大概花了几个小时,发帖子又花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担心新手看不明白,所以得尽量详细,这就非常耗时间了

网友C:
楼主操作猛如虎,整好一看奔腾五

FreeNAS确实节省资源,现在程序都是负向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操作猛如虎,整好一看奔腾五

FreeNAS确实节省资源,现在程序都是负向优化 ...

我就想去菜市场买点菜,有个小电驴就行,不需要四驱越野的大吉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想去菜市场买点菜,有个小电驴就行,不需要四驱越野的大吉普

我想知道你硬盘多大的,用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你硬盘多大的,用了几个

本本内置的那个128G SSD就够用了,平时交换一下文件,不需要太大的硬盘。

网友:
非常详细的教程。

网友:
10个宇瞻U盘,说说干什么用这么多

网友:
这个好,可以让老机器发挥余热了

网友:
老哥又焕发第二春了,有很多小姐姐需要大房子了

网友:
楼主威武,老机新春

网友:
技术是杠杠的,U盘是真多。
楼主这么好的技术,搞这个配置,感觉是用牛刀杀了只鸡!

网友:
国产飞牛nas系统也挺好用的
对硬件要求也不高
更符合国人体质使用
国外软件用着不顺手

网友:
好详细的介绍

研读了一下
等有机会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