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三块500G的机械硬盘,还有一个不用的机顶盒,如何组合一个nas?

楼主(2025-02-21):
对nas没有研究过,现在手头有三块闲置的500G机械硬盘,还有一个闲置的机顶盒,还需要买一个什么能让三块硬盘和机顶盒搭配组合成一个nas系统,进行云存储?具体怎么组合知道的朋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海NAS 或者  其他的

网友:
机顶盒刷机,U口挂载硬盘,要同时挂三个呢,反正没人这样用过

网友B:
这个要明确机顶盒方案,以便刷Ubuntu系统,不建议1+4G配置的盒子折腾,如刷HiNas,就先去官网了解一下。https://www.ecoo.top/

网友:
看U了,有系统随便玩,没有还是机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NAS 或者  其他的

如果买NAS,是不是就用不上机顶盒,硬盘安装到NAS里,NAS配置联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明确机顶盒方案,以便刷Ubuntu系统,不建议1+4G配置的盒子折腾,如刷HiNas,就先去官网了解一下。http ...

假如说我的机顶盒可以刷海纳思系统,那么三块硬盘如何跟机顶盒建立连接,是不是还需要买一个什么比如多位硬盘盒把硬盘安装进去连接机顶盒?还是专门的NAS把硬盘安装进NAS里?如果买NAS是不是本身就可以联网,用不上机顶盒了?我搞不明白的就在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买NAS,是不是就用不上机顶盒,硬盘安装到NAS里,NAS配置联网就可以了? ...

海思的机顶盒有部分可以刷海纳思。直接买成品更稳定,毕竟有原生SATA

网友C:
刷机顶盒做NAS不安全吧,指望它的电源带多个硬盘很快会挂,另接硬盘盒\柜价格很贵。
找台旧电脑做NAS,连硬盘就不是问题了,SMB共享能解决80%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机顶盒做NAS不安全吧,指望它的电源带多个硬盘很快会挂,另接硬盘盒\柜价格很贵。
找台旧电脑做NAS,连硬 ...

所以,感觉用机顶盒刷系统当作nas,连接一个U盘或者SSD硬盘盒,轻应用还可以,如果想弄多块机械盘或一个大容量的机械盘,做一个正规一些的NAS还是买专门的NAS,不过价格比较贵,或者弄一个迷你主机。

网友D:
花100块买台4代的主机。把3个硬盘装进去,最好是再加一块小的固态硬盘装NAS系统。可以装飞牛NAS系统。简单,方便。。还可以组成家庭影院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100块买台4代的主机。把3个硬盘装进去,最好是再加一块小的固态硬盘装NAS系统。可以装飞牛NAS系统。简单 ...

我可以考虑考虑,不过这四代主机100块钱能买到吗?是不是买回来个壳还要自己往里面填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考虑考虑,不过这四代主机100块钱能买到吗?是不是买回来个壳还要自己往里面填硬件? ...

4代买不到,就买3代的也行。飞牛NAS系统只要是X86架构的就可以用。能装WINDOWS的电脑都可以装。。

网友:
有个矿渣叫星际云yda,4盘位,rtd1296 4+8的配置,200上下,应该算是最便宜的4盘位nas了,去年200多还有一批所谓yda同款新货,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arm配置,需要折腾有兴趣可以看下

网友:
500G 不是浪费电吗?我1T的都没想着上。

网友E:
你先确定你是否有nas需求再说吧,几块500的没必要再投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确定你是否有nas需求再说吧,几块500的没必要再投入了

放弃了,我还是用我的天翼云盘吧,现在天翼云盘送我的空间是16T,足够我用,用不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弃了,我还是用我的天翼云盘吧,现在天翼云盘送我的空间是16T,足够我用,用不完。 ...

对的,要不越弄破烂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