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TS457穿上漂亮的橙色外套,探探它耗电的底细

楼主(2025-02-21):
上周为了做点焊机,买了TS457内阻仪表头,做好开尔文线夹,用起来感觉还不错。感兴趣的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8871-1-1.html

一直想着咱不能裸奔啊,得给表头搞个外壳。看到坛子里很多用防水盒做外壳的,于是在马家花了2.8元拍了一个小防水盒,打算用来做内阻仪的外壳。

收到货竟然是个瑕疵品,大家来找茬,看看哪里有问题?

无意中看到有坛友用3D打印做外壳,这是个好方法。说干就干,因为简单就用AUTOCAD画了个3D模型,长这样。

选了个漂亮的橙色,打印出来,把准备好的口香糖锂电池和充电升压保护三维一体电路板摆进去看看。
电池有1000mAH,原板配置1A充电电流,相对有点大了。改配置电阻调成500mA。

电路板以前在马家老五垃圾佬那里淘的,2.92大洋有10片三合一板子,真是不错,应该是老充电宝用的,只是接口还是MINIUSB的老古董接口,
把它吹下来换成TYPEC的USB接口。

看看TYPEC USB接口和外壳配合

另一边出线孔

接好线准备放进去了

完成后的样子就是第一张图片的样子

下面看看内阻仪的耗电情况,这是点亮屏幕准备测试的静态电流。约25mA,不算高,而且不测试的话,2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待机1分钟的时候,屏幕亮度会降低到半亮的状态,背光灯电流降低,待机电流只有15mA。

2分钟后自动关机,屏幕关闭,CPU休眠,电流竟然只有0.01mA,有时跳0.02mA,也就是在10-20uA之间。
这个非常哇塞了,这个电流待机就不用担心长期存放时电池很快没电了。这个电流是表头消耗的电流,另外电池的保护板需要消耗一部分,板上DCDC升压电路也要消耗一点,具体到电池端因为焊接好了线就没有断开测量了。我就算总消耗100uA吧,就是0.1mA,每天消耗2.4mAH,这个1000mAH的电池充满电理论可以400多天了,完全不用担心需要经常充电的问题了。

总体来讲,这个内阻仪用起来还真是不错,值得买来玩一下!

网友:
3d打印就是爽爽爽

网友:
瑕疵品就少个滚花螺母吧。。

网友:
用毛爷爷砌出来的就是不同

网友:
挺漂亮的,等点焊机效果

网友:
其实耗电量不大,但是加装上比较方便。

网友:
好看好用挺好玩

网友:
这个表头可以算3.0版本了,但我觉得2.0版本的彩屏最好看。
我用的还是1.0版数码管的,反正基本吃灰也不想再升级了。

网友:
测试时耗电数据呢

网友A:
3d打印文件放出来,我也去打印一个出来。

网友:
一直也想买,但是嫖不到大优惠券

网友:
做得不错 紧凑

网友:
橙色外壳挺漂 亮

网友:
相当好看啊,配色好看

网友B:
不要升压电路,锂电池直接表头,显示屏上那个电池图标可以对应电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文件放出来,我也去打印一个出来。

这个适合我这个电池和电源小板,使用时注意选择合适的充电板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升压电路,锂电池直接表头,显示屏上那个电池图标可以对应电量显示

这样工作电压在3.6V~4.2V变化,这个影响测试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