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有谁能猜出抽水器用的芯片型号么?VCC和GND在两侧的芯片好像很少见的

楼主(2025-02-21):
最近5块多买的抽水器,想改下板子的芯片,有谁知道用什么型号的可以完美替换么?VCC和GND在两侧的芯片好像很少见的

网友:
1脚电源,8脚地,这种单片机多如牛毛

网友:
这个最好有电路的实物图会好一点

网友:
能把走线画到器件内部去,虽然电路图逻辑没错,但是看起来好别扭啊。路子够野。

网友(2025-10-29):
楼主也是想改出水时间吗?Py32F002A这款SOP8封装可以适配,原板没有调试口,后来自己打板了

网友:
FMD 芯片就有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