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润滑油有什么区别?给链条用,两种油是不是差不多?

楼主(2025-02-22):
给链条用,这两种油油区别么

网友:
上边除锈剂吧?下边是链条专用的。链条用废机油足矣。

网友A:
花生油、芝麻油、大豆油都行

网友B:
上面的是除锈剂,很稀,也有润滑保护作用
下面的是润滑油,比较稠,可以先用除锈剂再润滑油。

网友:
就是粘不粘的区别,下面用的时间长,作用一样

网友C:
去洗车店捡个机油桶,底子够用了

网友:
都买回来,每样测试个两万公里再说...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是除锈剂,很稀,也有润滑保护作用
下面的是润滑油,比较稠,可以先用除锈剂再润滑油。 ...

润滑油看起来也不稠啊,都是喷出来的,好多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生油、芝麻油、大豆油都行

你试过用芝麻油润滑自行车链条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试过用芝麻油润滑自行车链条么?

我用芝麻油润滑过压面条机的轴和齿轮,这种非高速、非精密机械随便油都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润滑油看起来也不稠啊,都是喷出来的,好多泡沫

润滑油应该就是稀黄油,两瓶喷在同一种材料上看看,应该是润滑油更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芝麻油润滑过压面条机的轴和齿轮,这种非高速、非精密机械随便油都行啊 ...

为何用芝麻油,不用缝纫机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用芝麻油,不用缝纫机油呢

缝纫机油跑完了……挥发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缝纫机油跑完了……挥发得厉害

链条可以用硅油润滑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链条可以用硅油润滑么?

楼主要是真的是骑行爱好者,就要经常清洗传动系统的油泥,南方灰尘还少,北方灰尘大,在前后齿盘和链条上会粘上油泥,这个对传动系统危害太大了,会加速传动系统的磨损。链条传动系统的油粘度越大越粘灰,所以链条用的油粘度不能太大。网上有专门的山地车链条油在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洗车店捡个机油桶,底子够用了

机油粘度太大的话沾灰太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是真的是骑行爱好者,就要经常清洗传动系统的油泥,南方灰尘还少,北方灰尘大,在前后齿盘和链条上 ...

怎么清除油泥?用纸巾把链条擦一下算不算清除油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是真的是骑行爱好者,就要经常清洗传动系统的油泥,南方灰尘还少,北方灰尘大,在前后齿盘和链条上 ...

你用哪种山地车链条油?

流淌的?还是喷射的?

网友:
丢 我都是用买工具送的润滑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清除油泥?用纸巾把链条擦一下算不算清除油泥

有那种专用的链条清洗工具,网上有卖的
或者直接把链条拆下用刷子洗也行,一般用柴油洗好,洗完了上链条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