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紫铜条的进化之旅:全网首创PCB外壳4滑块150平方一体点焊笔制作

楼主(2025-02-22):
点焊机制作好了,一直想要一个一体点焊笔,淘宝咸鱼转遍了。普通100平的不带滑块的点焊笔都要¥100多了,带4滑块的更是300左右了。作为一个垃圾佬怎么能忍(主要是穷),看到坛友@yhtuse 发布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8613-1-1.html,我有了初步构思。又参考了视频透明一体点焊笔的设计(这个方案铜条需要打孔太多了,还得制作限位块,亚克力加工是一个问题点)。期间还全网搜了点焊笔的内部构造,主要是滑块和触发开关的布局。最重要的外壳部分万分感谢嘉立创PCB打样,使用pcb做外壳,全网首创。有了自己的思路,说动就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一、先准备制作原材料:
1、2根10*15*150mm铜条(淘宝购入42包邮)
2、7mm滑轨2根,7mm滑块4个(基本1元1件,用红包更便宜)
3、M2*6螺丝16条,M3*25螺丝螺母6套
4、行程开关2个,弹簧2个,固定弹簧螺丝2个
5、3mm进口焊针一对(10元),固定焊针M4螺丝
6、铜常温镀锡液,其他材料等
材料成本60元左右

二、盘点所需的工具(手头现有的工具)
1、2寸精密台钳
2、手电钻,手持迷你转孔机
3、手工锯,游标卡尺
4、各种钻头(1.7、2.5、3、3.5、4、5、5.5)
5、丝锥(M2、M4、M6)
6、其他工具

参考篇:

网上收集来的各种一体点焊笔内部构造,参考了这些制作,因为自己是手工开缝打孔攻丝,尽可能减少打孔攻丝操作。

材料篇:

购买回来的10*15铜条,这效果是自己用600目的砂纸打磨后的。

测下内阻,150平方的铜条内阻0.04-0.05mΩ,非常低。

好几家买的滑块还有一个没到,先摆放上去比划一下。

画的pcb到了,双触发开关,用插件连接触发。

工具篇:

无刷手电钻

最大功臣:2寸精密台钳

手持打孔器,其实所有打孔不能手持,太难了,一不小心就断钻头。

丝锥工具,M2、M4、M6

制作篇:

画图设计各个零件摆放位置(这个图是修改触发开关位置的,还没做验证)。

开顶部侧面接线孔M6螺纹

手电转找平后,配合桌子的立面和平面,配合台钳进行打孔,所有的打孔都是这样,尽可能保证垂直度

这是用手工锯开的缝,要有耐心

用3mm钻头开焊针孔,开始没有3mm,用3.2mm有一点大,后面开的3mm深孔

再次摆放上滑轨和滑块看看效果

放在pcb上看看效果

分解图1

分解图2

常温镀锡液

铜条用常温镀锡液镀锡防止氧化,插上3mm钻头看看效果,中间隔了一张名片做铜条间距

正面间距,效果相当好,我都佩服自己的手工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侧面效果

100mm的线轨截短了,少打2个孔,减少手工打孔量

开始打线轨的孔,先打一个M1.7的底孔。为了保证垂直度,直接用台钳的底面当滑道,铜条下面垫东西调整到和钻头同一高度,用手持钻头打孔M1.7,此过程千万要有耐心,不可心急,钻头断了可就麻烦了。

打孔正面图,先打一个孔并攻M2丝固定好线轨,以线轨上的螺丝孔位置打孔

攻M2丝,此过程也要十分耐心不能心急,一定用油,我心急了有一个孔丝锥着急断了,浪费一个丝锥不说,孔还报废了,还好后面修复了。

打孔攻丝完毕固定好线轨和图纸对比下

安上滑块看看

固定在pcb上看看,可以看到有一根铜条有一个通孔,就是为了用台钳压出断掉的丝锥打的孔,影响了美观(强迫症)。

看看侧面

安上打磨好的3mm焊针看看效果,间距非常完美,不输成品点焊笔

先扣上底板看看效果

全家图,开始组装

内部结构图,安上弹簧,两根铜条间距完美,刚好插进去一张0.7mm的名片。

弹簧,方螺母,M5的顶丝(买的有点长)

按上双触发开关和触发接口

中间层得相应修改打磨

安装好开关和调节压力螺丝效果

安上侧面的堵盖,PCB切割的(注意好防尘,PCB切割粉末可不是开玩笑的)一共15层1.6厚的PCB。

插上焊针看看效果

点焊针间距6.5mm,中间点3.5mm,效果可以

两根铜条的间距,没有挨住,最好在一根铜条上加个特氟龙胶带防止短路

右侧间距

左侧间距

宽45mm

厚23.2mm

固定好所有螺丝,焊针的固定螺丝拧好,这个螺丝开孔没有选择好,还得在开一个孔。

用两个弹片当按压开关触发

重557g,150平的焊笔就是重啊

果然如我所料焊针没有完全夹紧,内阻有点大。

螺丝在拧紧后内阻降低好多,这次效果差不多了

最终成品效果

做一个触发线,一头2.54mm的2p插头,一头DC5521插头

完成了

最后展示下我的4电容点焊机

把点焊笔接好,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这个点焊笔前前后后做了10多天,主要是手头没有台钻,打孔就是很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开始的设计思路一直困扰我,中间改了好几次PCB,还是感谢嘉立创,还好最终的成品个人很满意。用60多的成本做出来2、300的效果,DIY过程是最值得慢慢回味的。只有做了才知道过程的艰辛和难点,最重要是收货了成就感。

分享我的PCB文件下载,感兴趣的坛友可以自己动手制作。

鉴于坛友M币捉襟见肘,开放网盘链接:
pcb点焊笔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0p4IyTyKQrV6-OlZh-dMHA 提取码: x56y

@yqm01 紫铜棒的美秒之旅-打印治具,我也鼓起勇气制作150平方的四滑块点焊笔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3763

补充内容 (2025-3-2 12:24):
顶丝M5*12够可以了;方螺母M5 7*7*2;弹簧选了好几种,最终使用的φ0.7*5*20(不满意可以自己选择)

网友:
使用普通工具,能够制作这个精度真不容易。

网友A:
搞不懂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直接支架一个夹具夹好焊针,焊针末尾接线

网友:
做的是不错,但也太复杂了,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直接支架一个夹具夹好焊针,焊针末尾接线

用4滑块是保证焊针不晃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4滑块是保证焊针不晃动

感觉太复杂了,就一个下压支架,下压头一个夹具夹住焊接头,焊接头末端直接接线,下压杆通过个大弹簧下压,然后一个脚踩开关,噼里啪啦就OK,
下压支架,滑竿用一些成品改,稳妥可靠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太复杂了,就一个下压支架,下压头一个夹具夹住焊接头,焊接头末端直接接线,下压杆通过个大弹簧下压 ...

我做这个成本也就60左右,下压头的接线方式不喜欢,但这种内阻最低。还有外壳是最麻烦的

网友B:
我还是左右手各拿一只吧

网友:
就靠这些简易工具加工,楼主手搓技术不错。
我的焊笔简单直接,左右手一支,直接怼

网友:
这手工堪称完美,厉害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左右手各拿一只吧

轻度使用,25平方直接压焊针,左右手用,把触发按钮固定到一个焊笔上,感觉也挺爽。

网友C:
我用红包买了根10*15*200的铜条收藏着,想等到哪天有长假时做一下,想一分为二10cm一根,这么看太短了,还得买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红包买了根10*15*200的铜条收藏着,想等到哪天有长假时做一下,想一分为二10cm一根,这么看太短了,还 ...

一开始也是准备用100mm长的做,算来算去还是有点短,各种东西都摆不下。你做100mm可以考虑双滑块。

网友:
楼主工具不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开始也是准备用100mm长的做,算来算去还是有点短,各种东西都摆不下。你做100mm可以考虑双滑块。 ...

但我看别人介绍双滑块还是会有晃动,没体验过,要是晃动不大也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我看别人介绍双滑块还是会有晃动,没体验过,要是晃动不大也能接受

肯定会晃动,不如四滑块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