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跑稳定性太烫怎么办?

楼主(2025-02-22):
这种跑着跑着太烫,优盘就报错或找不到盘,等温度下来,再拔插就又能找到盘的情况,叫什么呀?

设定跑两圈太烫了

主控和芯片都烫得不能摸
第一圈还没什么问题能坚持,可以通过校验。
第二圈肯定会出现数据校验错误。
但是如果把这玩意,插到笔记本上放在室外0度的天气里测试,跑三圈都没事。
有什么法能强制降低读写速度吧,毕竟太快了也没什么用。

网友:
更改  安全模式3,增强稳定度3     可降低读取写入速度

网友:
散热片

风冷  水冷?

网友:
有的是办法。

网友:
第一种增强选4,安全模式选2,开出来速度是最慢的,速度慢大概将近百分之20吧

网友:
第二种就是加个金属壳再贴硅脂,像我这样贴主控和一片闪存就可以了,温度大降。

网友:
903对比2246en来说算凉快的了

网友:
改善散热,降速。

网友:
不让它跑这么久就好了嘛,平常用又不用一次性写满。

网友:
采取金属外壳加强散热,在日常使用中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903用的塑料壳子,连续跑三圈都不会掉盘

网友:
不要用这么高速的颗粒,15131是给固态准备的。我喜欢用企业级颗粒,也就是9EDJ、9EFK之类的拿来配903,120M左右,温度不会太高。

网友:
速度快了必然烫,要么加强散热,要么降低速度

网友:
ddr里边有个选项勾选了好像可以单通道模式……你试试

网友:
903确实挺热的

网友:
没事,一般都不会一次性写这么久的吧

网友(2025-07-31):
还是要看颗粒体质,我用三星 32NM的做了几个,夏天测试的,跑圈也烫,捏不住 5秒,但跑三圈也不掉速,估计是老制程的耐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