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G显示器W2242SP黑屏维修 LCD改成LED成功

楼主(2025-02-22):
它来了,它来了,它不紧不慢的来了
这样说是因为上次修过它,回顾一下:LG W2242SP冒烟修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443&fromuid=1113762
这个显示器也用了好久,我猜估计有十几年了吧(看了下铭牌2009年2月生产,现在16年,以前的质量没的话说)
给我之前用的就有好多年,上次21年1月修过更换了一个A1241解决
这次故障是开机大约3秒黑屏,不用想了,高压灯管老化,背光保护了
看外观

亮下LOGO

看下面这个图片能看出来故障码?

解答一下吧,上面暗下面亮一些,上面灯管没亮。其实我也没修过
看看背面

铭牌参数

从前面扣开边框(全部卡扣),取下边框后

电源高压一体板

屏幕拿掉后,背面就是两块板了

电源板特写一下

主板看看(上次更换的主板上元件)

拔掉灯管,取下屏幕,从上边慢慢扣开(下面有排线)

从上面扣边框

扣掉屏幕边框

露出屏幕部分,拿掉屏幕后,下面的匀光板部分

最后拿掉导光玻璃(这个挺重的),就剩下外壳和灯条了
拆成这样就把LED贴在上面便于散热,虽然之前LCD有一层塑料总比不贴好

慢慢扣掉灯条,其实灯条不要了可以暴力点,但是避免破裂玻璃划伤还是慢慢的完整取下来的
看看现在改装的LED灯条怎么接,看主板接口

因为第一次更改,虽然知道大致怎么办还是看了好几个视频,网上很多视频也是这个套件,即便不是大同小异
这个主板也标的很好,很容易识别,不像上次学习的飞利浦没什么标注
拆解一个飞利浦19寸190E显示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4715&fromuid=1113762
这次这么快也得益于上次这个机器,虽然没修但是学了一些
焊接线,红黑接电源,另外两个分别接开机和亮度调节ADIM。
(这个图可以看到黑线下面有两个缺口是隔断后不让原高压板通电了)

固定一下恒流板,插上LED连接线

通电试机

修复完成。
总结一下:
第一次更换,过年在家闲着没事,下单的套件以为不会发货了,结果年前收到了,就慢慢拆修不好也当学习了;
上次拆过飞利浦的,虽然没修,因为修了配件钱都收不到;单位的其他就不说了,当时拆机也是学习为目的;
网上有些教程是直接把边框剪开然后把灯条拉出来,然后把LED放进去的,这样不利于散热,而且这个屏幕做的比较牢固不适合那个办法;
从焊接线的图片可以看出来,有两条线割断了,看了好几个视频怎么没有断开高压板电源的操作了?按说是要断开的,以前学习看换高压条都断开。
还完灯条后屏幕有点花屏,想应该是屏幕线的问题,用橡皮擦干净试了两次解决。
拆屏幕需要多观察,安装有方向,灯条电源和里面的导光玻璃都有方向的,需要注意,我是安装的时候试了好几次才安装进去的;
安装完成后屏幕右下方系统时间的位置有点漏光,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灯条长了漏了一点;一种是导光玻璃稍微有点裂纹导致的;不影响。

网友A:
我其实挺好奇,若不用原电源板,是否可以直接用5至12伏电源驱动显示器,记得上次这儿有个帖子是用胶水把led一颗一颗的粘上去的,他就是用的5V电源,我也有个老显示器,电源板坏了,我外挂12伏5伏电源进去的,功耗有40W,感觉灯管老化,不够亮,也想手痒换个led灯条玩玩,就怕手残,然后功耗也没咋降,最后还漏光。

网友:
只要肯登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其实挺好奇,若不用原电源板,是否可以直接用5至12伏电源驱动显示器,记得上次这儿有个帖子是用胶水把led ...

我感觉不行,因为电源板不光要输出给LED点亮还要给主板供电,现在很多显示器已经做成外置的电源了
可以尝试你的想法按说可以的,就是会更麻烦我觉得不划算

网友B:
建议电流检测电阻拆除一个,降低功率,寿命也好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电流检测电阻拆除一个,降低功率,寿命也好许多

感谢你的建议,确实有这个说法
你这个在电视机换灯条的地方遇到过这种说法
这个恒流板和灯条是一起的,就没想这么多,按说原厂配套的应该匹配最好。

网友:
不错哦
我研究下把我的aoc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建议,确实有这个说法
你这个在电视机换灯条的地方遇到过这种说法
这个恒流板和灯条是一起的,就 ...

嗯,自己感觉好才是好。

网友C:
手头上有一个显示器,接电源和电脑以后,打开电源屏幕上闪一下就黑了,还没有时间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上有一个显示器,接电源和电脑以后,打开电源屏幕上闪一下就黑了,还没有时间看是什么问题。 ...

不敢说绝对,基本上就是灯条坏了。

网友D:
把高压包供电的跳线拆掉,可以进一步降低显示器功率。改装之后除了灯条其它基本不会发热了

网友:
这个不难,大家快抄作业,有手就会,只需要接几条线就行,电池,接地,开启,adj调节亮度就能用,大家快学

网友E:
请问一下,这种LCD的,怎么判断是高压输出有问题,还是LCD灯管有问题?用万用表可以检查吗?还是得专业工具?谢谢

网友F:
换成LED省电,就是要改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高压包供电的跳线拆掉,可以进一步降低显示器功率。改装之后除了灯条其它基本不会发热了 ...

我直接把高压部分供电切断了,原高压部分都不会通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这种LCD的,怎么判断是高压输出有问题,还是LCD灯管有问题?用万用表可以检查吗?还是得专业工具 ...

以前我也没修过,高压电路也会出问题,高压灯管也会出问题,一般高压问题,要么就亮两秒钟左右熄灭,要么就拿灯照屏幕,看看有没有显示,现在不管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高压灯管的问题,我都建议直接换配件,太便宜,不用去折腾那些过时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成LED省电,就是要改线路。

不用改线路,直接换就行了。我把卖家的介绍看了一遍,因为第一次换,又看了几个视频,直接就干好了。电源正负极两根,开关机,亮度调节一共4根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敢说绝对,基本上就是灯条坏了。

闪的那一下,可以看到屏幕微发红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的那一下,可以看到屏幕微发红光。

LCD老化了是发红的,之前我们这边有一批是这样的,后来全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高压包供电的跳线拆掉,可以进一步降低显示器功率。改装之后除了灯条其它基本不会发热了 ...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看了几个视频都没做
以前代用高压板的时候知道有这样做的
后面我直接把向高压走的两个供电割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