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钻

楼主(2025-02-22):
       U钻----之前在一个直播间抽奖中的。第一次听说及见到,分享一下!

       网查:U钻首先来说与普通钻头的区别就是U钻使用刀片周边刀片和中心刀片,在这个角度上看,U钻和普通硬钻的关系其实跟机夹车刀和焊接车刀的关系差不多,刀具磨损后无需重磨直接更换刀片即可。U钻的刚性更好,可以采用很高的进给率,而且U钻的加工直径要比普通钻头大的多,最大能达到D50~60mm,当然U钻由于装刀片的特性不可能做的太小。U钻的特点使用U钻钻孔时,可采用工件旋转、刀具旋转以及刀具和工件同时旋转的方式,但是当刀具以线性进给方式移动时,最常用的方法是采用工件旋转方式。U钻上中心和边缘所使用的刀片是不同的,千万不可错用,否则将会损坏U钻刀杆。

网友A:
老兄现在搞机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现在搞机加工吗~

没有的。只是好奇,在直播间停留一段时间抽奖到的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的。只是好奇,在直播间停留一段时间抽奖到的

哦 那没有床子也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那没有床子也用不上

你有床子机加工吧,这个U钻送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床子机加工吧,这个U钻送给你

哈哈 我也没有啊

网友:
这种专用刀片各厂家都不通用

网友:
没用过,,,最少需要一台家用机床吧。。。。谢谢分享

网友B:
这个螺纹能不能直接上角磨机上刚开始没细看,以为是角磨机钻头呢

网友:
看外观跟铣刀一样

网友:
必须要配一套车床利用上,不可浪费

网友:
这不就是洗消刀头嘛

网友:
哇,设计可以啊,一个刀头可以用三次。。。

网友:
老哥现在准备上大工程了

网友:
还是内冷却,普通设备匹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螺纹能不能直接上角磨机上刚开始没细看,以为是角磨机钻头呢

刚试了一下,内径比角磨机的螺丝杆直径大2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