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风骏5柴油皮卡要年审,EGR阀坏了自己动手修理,瞬间节省八百块

楼主(2025-02-22):
19年3月的风骏5,29万多公里,国五,从出保后没多久就报EGR阀故障,但是不影响使用,以前年审也能过,今年不行了,换一个原装的80左右,今天没事拆下来死马当成活马医,居然修好了

下面上图

故障灯一直亮

诊断仪显示EGR阀故障

拆下EGR阀里面都是黑炭

清洗干净

拆开驱动电路,里面一个小电机,万用表测量电机两端断路估计是使用后换向器有磨损,刚好到一个点上就不通了

稍微转动一下从电机缝隙处喷WD40,并清洗干净积碳从新装车

用解码器清故障后就恢复正常,使用十多天没有再出现,节省八百元,就看能用多久,让岁月来检验吧

网友:
新的是要80还是800?是不是写错了?
真要省,那干脆直接断线不接了,下次年审再接上。

网友:
80应该买不到。

网友A:
EGR阀本来就怕积碳,卡住了就报故障。
不过这东西不是柴油车上才有的东西么

网友:
汽油机也有废气阀的。楼主是自己买的诊断仪么?厉害,专业。

网友:
谢谢分享~学到了,这个玩意是干嘛的?

网友:
800写成80  431的3S+?

网友:
引用 网友A:
EGR阀本来就怕积碳,卡住了就报故障。
不过这东西不是柴油车上才有的东西么 ...

风骏系列是皮卡是柴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EGR阀本来就怕积碳,卡住了就报故障。
不过这东西不是柴油车上才有的东西么 ...

本田1.8也有,而且容易坏

网友:
EGR阀拆开来可以用洁厕灵清洗的

网友B:
这个obd诊断仪多少钱,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obd诊断仪多少钱,拆开看看

这是修理店朋友的,开机按键有点不灵,哪天有机会给他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