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铁塔,你们以为运维都是傻子吗?

楼主(2025-02-22):
搜索了一下全网,个个DIYe都说买到的铁塔锂电池组健康度90%以上,甚至还有说96%的。
改数据难不难,不拆机改数据难不难?你们心知肚明。

在deepseek查到了铁塔运维淘汰电池组的规则,原来所有铁塔电池接入全国统一的运维监控平台,不但如此,所有新能源汽车的电池都在国家网络监控中。

    淘汰标准:
         1 当电池容量衰减至额定容量的80%以下时
         2 循环次数超过2000次,且通常服役3-5年后需淘汰
         3 风险警报异常电池:超温、充不满、自放电严重。
         4 退役电池并非直接废弃,而是根据剩余容量进行梯次利用。例如,容量70%-80%的电池可能重组后用于通信基站备电,直至完全无法使用再拆解回收

贴吧诉苦贴:https://tieba.baidu.com/p/9226028985?pn=1

网友:
学习了  慎重购买

网友:
看来捡漏是幻想了

网友:
不说公司,就说我们自己电动车、笔记本电脑、剃须刀等电池,什么情况下才会更换!!!

网友:
不是那种改装大功率电机用还行    比铅酸耐用

网友:
好的咋会随便卖。

网友A:
不光是电池是如此,你能看到或购买到超级电容同样也是这样淘汰下来的。很多法拉电容号称低内阻,实则性能早已退化。

网友B:
楼主这个文字背景看着费劲儿啊,非用不可的话可以用浅灰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文字背景看着费劲儿啊,非用不可的话可以用浅灰色

不好意思,我以为地球人的浏览器都装了Dark Reader插件。

我以为正常就发出了。

网友:
这就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光是电池是如此,你能看到或购买到超级电容同样也是这样淘汰下来的。很多法拉电容号称低内阻,实则性能早 ...

我认为,电容一个一个测量挑选和自己组装,跟买成品电池组还是有点区别。

这种锂电池组拆了重新挑选通常都装不回去,因为鼓包了。里面气压极大。

网友:
我表哥出国之前买的锂电,实体店3555,后面出现过保护板异常,换了保护板后就一直用到现在,84V60AH的电池还是挺耐用的,去年底跑单测试过大概还有100+的里程。
有些还是一分钱一份货吧。

网友:
一分钱一份货吧。

网友:
买的没有卖的精什么时候的适用

网友:
一点漏洞都没有?

网友:
搞下角色代入就行了。你是卖家你会有很多漏?那你还卖个die啊

网友:
锂电池水很深、私人想捡漏的几率太小太小了、买的没有卖的精;卖家接触的和手头的锂电池比你我多多了、卖家的知识、能力和各种检测、修复设备更是比你我更多更高级、、、、、、废锂电池人家都可以钻孔加液放气压平再包装充新、拿到你我手中你我都难分辨、用上两月就快速衰减至报废了、到时候你我只有认倒霉。

网友C:
宁可买拼XIXI  32140 磷酸铁锂,3.2V 15AH  基本都在15元一节 。买了自己组装,也比买铁塔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宁可买拼XIXI  32140 磷酸铁锂,3.2V 15AH  基本都在15元一节 。买了自己组装,也比买铁塔靠谱 ...

主要是买回来万一质量有点问题不好退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