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 现代挖掘机使用六年,拆下来更换联轴器,原车质量真不错

楼主(2025-02-22):
一台HYUNDAI挖掘机使用六年,工厂有活动给个别老客户免费更换联轴器,下面上图

就是这台准备手术

液压泵和发动机连接传递动力

拆下来,原车的联轴器胶块还不错

更换原装全新套件

涂螺丝胶紧固

安装发动机侧

嵌入连接胶块

准备吊装液压泵完成后紧固,试机正常完结撒花

网友A:
前2天安装了个挖掘机模拟器,行走简单操作无问题,但是挖掘就乱套了。伸手不能自理的程度,给我整不会了,还想着那台玩具来玩,现在看来,先练熟操作再买

网友:
联轴器看起来情况还不错,挖掘机屁股后面的每条划痕都是有故事的

网友:
这台挖掘机之前貌似动过大手术,液压泵更换过!

网友:
6年,挣不少吧?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2025-04-28):
引用 网友A:
前2天安装了个挖掘机模拟器,行走简单操作无问题,但是挖掘就乱套了。伸手不能自理的程度,给我整不会了, ...

您的玩具机器到后,记得发贴分享哈~
每个男人都有挖机梦的

网友:
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大型机械还能免费换配件,牛

网友:
另外两台一个是神钢,另一个是日立?

网友(2025-05-31):
摩托车后轮里边的结构和这个类似,主要起到缓冲作用。毕竟,发动机的角速度是动态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