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一个尼吉康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5-02-22):
三菱坏的变频器拆下的大电容,只标注了305, 没看到容量耐压耐温标识,测量电容实际容量155uf,有大神知道相关参数吗?

网友:
根据变频器功率可以大致估算容量、耐压看供电

网友:
查查吃康家族的手册不知道有没有相应参数

网友:
选型手册里也没见到过有这种型号和标注,长见识了

网友A:
某宝上有相似的,也是三菱空调变频器上用的,但是都没有标注容量

淘宝】7天无理由退货 https://e.tb.cn/h.TstoDHDVfz2S46T?tk=lTe3e8PFPtT HU926 「BKOCA1964H06 .  BK0CA1964H06 进口全新 欢迎直拍购买」

网友:
工矿使用的一般都是40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有相似的,也是三菱空调变频器上用的,但是都没有标注容量

淘宝】7天无理由退货 https://e.tb.cn/ ...

他那个大小体积150UF 差不多   400V 1500UF的电容超大的

网友:
有可能是定制的

网友:
我猜是定制版本

网友:
当它是400V的吧。

网友:
定制版本的产品,资料不好找

网友:
厂家的定制货,专用的。

网友:
现在已经不迷恋发烧零件了

网友:
定制版本,可以找400V耐压体积一致的换上,但是其他参数就不好说了

楼主:
感谢大家解答,原来还有定制一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