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OC显示型号是I2379V花屏缩屏了,请大神们看看还有救吗?

楼主(2025-02-22):
AOC显示型号是I2379V花屏缩屏了,请大神们看看还有救吗?

网友A:
先检查一驱动板的几个排线是否氧化,和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驱动板的几个排线是否氧化,和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非常感谢,测试是正常的,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判定屏是坏了的呢?

网友:
终于有机会可以换个新屏了

网友:
换根信号线试一试,我有一个显示器就是这样,换了根HDMI线就好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或者逻辑板试试

网友:
换新,现在显示器便宜,搞个好点的

网友:
自己的还是公家的?

网友B:
模块坏了,需要压屏机更换tab.如果没有压屏机基本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坏了,需要压屏机更换tab.如果没有压屏机基本报废了

非常感谢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帮忙,真心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帮忙,真心非常感谢。

买新的把,大长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新的把,大长曲面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