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900块的新荣耀手机WiFi被2年前的红米吊打

楼主(2025-02-22):
在百盛买的12/512   国补2899到手,给家人用。几天后speedtest5G 测试了网速  结果气死  在同时段同地点连我家同一个WIFI(电信千M)  新荣耀300Pro   才300M, 23年买的红米1千八大洋买的有900多M.

网友A:
测速没用。看握手速率

网友:
装俩一样的迅雷,同一个文件看谁下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速没用。看握手速率

测速就是下载指定的数据来计算速率啊  。下午又在邻居家的华为测了  头次跑到他带宽500多,后来又变成300M了。我的K60稳定跑500多。。。

网友:
人家都给你解释的一清二楚。

网友:
刚刚用两个手机,一个是华为的P系列手机,一个是苹果手机通过网页speed test测试速度。

共3轮轮 华为的下载速度是300Mbps(最高330),苹果的是280Mbps(最高310)。

又反复地测了几次,两个手机的速度基本上没有大的差别 。(路由器是华为AX2 Pro,电信光纤宽带500M).

如果用电信的测速APP,显示是600Mbps)。

网友:
估计是华为的不支持160MHz频宽吧

网友B:
建议换一个WiFi (不同的无线路由器)再对比测一下,有的手机WiFi跟无线路由器其实也存在匹配问题。

网友:
存在匹配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速没用。看握手速率

+1,不过撸主不听你的...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不过撸主不听你的...

哈哈哈哈哈真实。想帮都帮不上忙的那种,也没必要再深入指导iperf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真实。想帮都帮不上忙的那种,也没必要再深入指导iperf3了

暴击100点...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楼主(2025-04-04):
引用 网友C:
+1,不过撸主不听你的...

管你握多少  其实测下载本地NAS上大文件的速度才实在  硬盘读的速度一般比千M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你握多少  其实测下载本地NAS上大文件的速度才实在  硬盘读的速度一般比千M高 ...

别人的意思是看握手速率判断支持什么频率

网友:
具体是什么手机

网友:
不够用吗?这么对比没有意义

网友:
都用花瓣测速试试,有可能是软件适配问题

网友:
这个跟芯片和驱动都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一个WiFi (不同的无线路由器)再对比测一下,有的手机WiFi跟无线路由器其实也存在匹配问题。 ...

到对面新开的快餐 小女当家。我K60  测有600多M, 同时测的荣耀P300pro   还没有100M。这个不是家庭的,到时可以让法院庭调查来。

网友:
建议撸主搞个新款杂粮机也测一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