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敲木鱼的inget蓝牙小音箱

楼主(2025-02-22):
这个小喇叭沉甸甸的,打开底部开关,只会发出敲木鱼的噗噗声,无限循环,也搜不到蓝牙设备,拆之……
眼力好的估计已经发现了,有个电容变色了疑似损坏。
但是经测量和反复拆焊排除,故障原因不在这里,这个电容是供电部分滤波用途,即使变质损坏还有旁边并联的那个更大容量的担着。断开喇叭负载,蓝牙部分恢复正常,可以搜到设备,只要接上喇叭就会不断的噗噗噗,大概是功放模块烧了,功放部分无法带载,引起保护,复位脚不断输出信号,使蓝牙部分也无法就绪。

网友:
想当年在深圳华强北第一次见到的价格是120元,如今已经是白菜价

网友:
小音箱看着挺好看

网友:
小音响通病。。你把电池换个内阻小的,80%能解决问题

网友:
估计多半都是电源的问题,带不动负载。

网友:
电源问题我猜

网友:
木鱼也电子化了,

网友:
电池问题,代换试看。

网友:
只能说能用不好听素质了

网友A:
博通的蓝牙芯片?

网友B:
是故障打嗝的声音吗

网友C:
蓝牙音箱修复了没有?

网友:
感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有一个类似的,电池内阻大了,声音一大就报警甚至关机。

网友:
我买了好几部百元以下的便携音箱都是用了不到一年自带的锂电池就冲不上电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故障打嗝的声音吗

对的,就是故障打嗝,功放芯片接负载就会打嗝,喇叭串一个47uf电容能有很小声音,此时蓝牙部分恢复正常。没有替换的喇叭,可以推测是功放芯片坏或者喇叭音圈匝间短路引起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牙音箱修复了没有?

没有,修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通的蓝牙芯片?

不是博通,logo和型号很像,疑似模仿,其实厂牌叫北科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