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取暖器什么牌子质量好又省电?十大取暖器排行榜品牌全方位测评

楼主(2025-02-22):
取暖器什么牌子质量好又省电?这是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话题。为了解开这个疑惑,我也对众多取暖器展开了测评,并整理了一份十大取暖器排行榜品牌全方位测评总结,现在就分享给大家,供大家作为选购产品的参考。

市场上的劣质产品众多,下面先来给大家科普几个劣质产品存在的问题和危害:
1、火灾风险:劣质的取暖器普遍使用低质量的材料或粗糙的制造工艺,可能会导致起火、爆炸,甚至可能引发火灾,严重危及家人安全。
2、触电危险:劣质产品绝缘材质基本不合格,用久了可能会出现老化,导致电流泄漏到外部,造成漏电、触电事故。
3、烫伤风险:劣质取暖器的表面温度异常高,不小心碰到很有可能造成烫伤。另外操作不当,还可能导致引燃屋内易燃物。

4、辐射超标:劣质产品还会在工作中,产生过量的电磁辐射。长时间接触电磁辐射有可能会对人体产生一定的损害,特别是对孕妇,婴幼儿等危害尤其严重。
接下来的内容是给大家分享十大取暖器排行榜品牌讲解,还将它们旗下的产品进行全方位的对比,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如何选购踢脚线取暖器,也能在这些产品里面找到自己满意的优质产品。下面是部分取暖器测评数据和参数汇总,大家可以作为选购的参考:
取暖器测评产品1、宫菱
安全隐患保护技术:12项
发热片排布结构:独创碟片式排布
防火线材材质:全铜芯
产品亮点:挣脱传统导热路径紧缚,32项安全维度成行业标杆

面对取暖器四大行业难题(1、导热慢、底部导热盲区多,2、火灾隐患大,3、耗电量大,4、辐射大)。强烈推荐过去一直专攻欧美市场,在欧美很火的宫菱取暖器,它家对安全要求、性能超级的严苛,纯粹死磕行业四大难点,取消大众化多余功能。速度提升83%以上,实现3秒速热,别墅级导热,20分钟暖全屋(别墅可用),底部导热盲区不足2%!0辐射、0安全事故,每小时仅需0.2-0.4元电费,省73.2%电!
宫菱死磕10多年,累积领先黑科技数十项,荣获严苛美国FDA、欧盟CE等十多家权威认证。近年宫菱逐渐转入国内,没有营销,纯粹靠口碑宣传,但从不做广告,短短三年品牌销量突破20万+。在国内5次取暖器权威测评中,32项性能指标打破行业记录,被诸多运动训练、医院、月子中心等机构指定合作,获冯瑞、邵宗等重量级运动冠军种草。

为了解决行业难题导热慢、底部盲区多,它家颠覆传统踢脚线向上加热、传统左右导热等缺点,打造全新底部冷空气吸附黑科技、360°立体循环导热技术、立体远红外速热、多向双热源设计、216片加厚超导石墨烯底部金属导热工艺等,彻底解决导热慢、底部盲区多。
为了实现0事故隐患难题,宫菱采用行业超全12项安全保护(竞品大多3项)、双核PE智能温控技术、八层防爆防火金属机身,同时辐射等多项指标通过严苛的欧盟、美国FDA认证!
为了解决耗电量大的行业难题,它家死磕低耗能模组、智能双核AI芯片、及节能恒温模式等多项黑科技,从低功耗设计、加速物理导热、变频、恒温技术等多方面死磕。
另外它家取暖器10年抗衰减,大多数产品3-6个月安全与性能大幅度衰减,不得不说专门出口欧美的产品就是品质过硬。
取暖器测评产品2、激达GEEDA-N9
安全隐患保护技术:3项
发热片排布结构:未知
防火线材材质:ABS防火材质
产品亮点:全黑的设计,耐脏好清洁

取暖器什么牌子质量好又省电?入围十大取暖器排行榜品牌榜单的还有激达。
激达家的产品种类丰富多样,激达GEEDA-N9立式取暖器机身的线条流畅自然,过渡平滑,没有明显的棱角或突兀之处,不仅在视觉上更具美感,而且也减少了因不小心碰撞而受伤的风险。
另外机身采用的是全黑的设计,耐脏好清洁
激达主打性价比比优势,功率相对较高,但加热效率需要改进,而且适用于小户型房间,大于20㎡就需要更长时间的加热来保证房间温度。

该产品的安全隐患保护技术仅有简单的3项,无法很好保证用户使用时候的安全,相比竞品的10+隐患保护技术,激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取暖器测评产品3、海尔(Haier)HNF-S3051A
安全隐患保护技术:2项
发热片排布结构:片状铝片
防火线材材质:未知
产品亮点:外观融合低调的黑色,简单不失大气

取暖器什么牌子质量好又省电?在本次测评中,海尔也入围了十大取暖器排行榜品牌的榜单。
海尔是一个多品类的家电品牌,涵盖了空调、电视、洗衣机等多个品类。
海尔HNF-S3051A取暖器是踢脚线暖风机,外观融合低调的黑色,看起来简单却非常的大气。顶部设计有触屏按键设计,还有LED显示屏显示温度。
海尔的这款机子在应对小面积房屋时,加热速度还可以,不过较大房间的热循环不是特别均匀,仍然存在取暖的盲区。

安全技术上此产品还有较大打磨提升空间,比如功率的稳定性,以及偏少的安全隐患保护技术等,以避免大功率使用时元器件等出现短路等隐患概率,更好的提升安全性能。
取暖器测评产品4、锐舞.TN1
安全隐患保护技术:4项
发热片排布结构:矩阵式排布
防火线材材质:V0级防火阻燃
产品亮点:主配有万能滚轮,方便搬运使用

取暖器什么牌子质量好又省电?十大取暖器排行榜品牌里面的锐舞的成立时间不长,旗下品类有挂脖风扇、智能穿戴空调等,产品的设计也是比较年轻的。
这款取暖器的主体颜色为黑色,经典且低调,这种颜色能够与多种家居风格相搭配,无论是简约现代风、北欧风还是中式风格的家居环境,都不会显得过于突兀,适合追求简约风格的消费者。但价格虚高,比较贵。
这款取暖器的底部配有万能滚轮,方便在不同空间的搬运使用,另外出风口采用的是升降设计,不使用的时候可以下降收起来。
该款取暖器的加热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和挺多的入门款式相比,可以较快的视线全屋供暖。

这款产品升温速度尚可,但加热均匀性欠佳,部分区域冷热不均,覆盖面积小。安全保护技术少,防水等级仅 IPX2,无晾衣架,安全性能与使用体验有待提升。此外,产品耗电较大,每小时近 3 度电,持续使用电费成本高。
取暖器测评产品5、先锋 DYT-SS18
安全隐患保护技术:3项
发热片排布结构:未知
防火线材材质:未知
产品亮点:机身颜色是粉色,整体看起来比较清新

取暖器什么牌子质量好又省电?先锋也算是十大取暖器排行榜品牌之一。
它家出品的这款先锋DYT-SS18取暖器采用简约大气的白色机身设计,易于融入各种家居环境/
产品的辨识度是高,正面的设计采用褶皱波纹,加上粉色的颜色,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清新
这款产品采用热浪立体回流设计,配合浪加热片,设计比较独特,但实测发现热浪片有不热的情况发生,而且热循环不均匀,这会导致加热管反复经历不同程度的加热和冷却过程,后期容易出现故障,希望品牌方可以针对改进,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内部的元器件的安全,减低火灾等安全事故的风险概率。

操作便捷性上,该产品只是采用了比较传统的旋钮调节,功能不多但操作难度不高
取暖器测评产品6、米家TJXDNQ09ZM
安全隐患保护技术:3项
发热片排布结构:矩阵式排布
防火线材材质:未知
产品亮点:可以连接米家APP使用,可随时开关机

取暖器什么牌子质量好又省电?米家大家都非常熟悉,作为十大取暖器排行榜品牌中的一份子旗下电子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米家TJXDNQ09ZM取暖器沿袭了小米标志的简约外观设计,另外机身较之前的款升级了机身设计的轻薄单独。
这款产品可以连接米家APP使用,可随时开关机器和调节温度
在实测中发现这款取暖器的升温速度,在同价位产品中并不突出,实测大概40分钟实现全屋取暖,业内优秀的是20分钟左右,取暖效率还有提升空间。

无加湿功能,长期以往,干燥的空气可能会导致呼吸道不适甚至生病,建议后续可以加上该功能,给用户提供更舒适的取暖体验。
取暖器测评产品7、飞利浦AHR4146WKS
安全隐患保护技术:3项
发热片排布结构:片状铝翅片
防火线材材质:未知
产品亮点:简约大方,屏幕会直接显示室内温度

取暖器什么牌子质量好又省电?飞利浦的产品线极为多元化,涵盖医疗个人护理、家电等多个领域,也是十大取暖器排行榜品牌中的一员。
它家这款电取暖器的主体颜色为白色,简约大方,能够与多种家居风格相搭配,不会显得过于突兀,适合追求简约风格的消费者。
操作方式使用的是触控操作,比较方便,屏幕也会直接显示室内的温度
该电取暖器有摇头功能,就是对流设计是普通的,在大一点的空间内使用,热量分布不够均匀,取暖效果可能会有所减弱,希望品牌方可以优化改进对流方式,争取实现覆盖全屋的表现。

此外加热功率的稳定性也要加强,这样可以降低和避免出现火灾等安全隐患。
取暖器测评产品8、松下(Panasonic)DS-AK2232CW
安全隐患保护技术:5项
发热片排布结构:片状铝片
防火线材材质:PTC陶瓷
产品亮点:使用仿真炭火设计,有一定的视觉效果

取暖器什么牌子质量好又省电?松下是日系品牌,不过也在十大取暖器排行榜品牌中,它家产品基本都主打颜值设计,就是价格普遍是比较高的。
松下DS-AK2232CW取暖的外观基本为纯色的设计,整体以简洁为主,也是松下一贯的品牌设计风格,比较耐看。
外观也使用了仿真炭火的设计,有一定的视觉效果
松下这款取暖器是具备加湿功能的,但实际使用起来加湿的效果不理想,干燥的感觉还是很明显,人在干燥的环境下呆着对皮肤和呼吸道都是有不良影响的,希望品牌方可以针对改进。

该产品24小时预约定时功能,可以自行设定关键时间,而且时间到达后无需操作,既可自动关机。
取暖器测评产品9、美的HDW22PD
安全隐患保护技术:3项
发热片排布结构:矩阵式排布
防火线材材质:未知
产品亮点:支持手机APP远程操控,可随时调整产品工作状态

取暖器什么牌子质量好又省电?十大取暖器排行榜品牌里面的美的也值得为大家详细介绍。
它家出品的美的HDW22PD电取暖器采用双拼配色结合磨砂质感外壳触感效果惊艳,充满年轻活力感,尤其适合各种日式/INS风/北欧等家居风格,
而且机子可以拆分使用,按照颜色一分为二,适合不同空间的需求,使用方便。
这款产品的加热效率不错,可以较快地给全屋供暖,就是在热循环均匀度方面还需要打磨,热量不能有效地在整个空间循环,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使房间达到合适的温度,从而会消耗更多的电量。

该电取暖器支持通过手机APP进行远程操控,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调整取暖器的工作状态,如开关机、温度调节等,提供了便捷的操作体验。
取暖器测评产品10、格力NJE-S6024Ba
安全隐患保护技术:1项
发热片排布结构:片状铝片
防火线材材质:未知
产品亮点:有红外线功能,可以使用遥控器可调控产品

取暖器什么牌子质量好又省电?最后向大家介绍的格力起家于空调领域,在十大取暖器排行榜品牌中,营销能力强大,但是在品控和故障率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该产品是踢脚线式设计,可以贴墙放置,而且格力也使用了折叠的设计方式,可以多种角度折叠,不占用过多的室内空间,对于空间有限的房间来说比较友好。另外全黑的外观设计耐看的同时也比较耐脏。
格力的功率是比较大的,加热速度也算是比较快的,但热循环均匀度不足,取暖器附近的区域会很热,而离取暖器稍远的地方则温度较低。
这种局部的温差会让人感觉很不舒适,尤其是长时间处于这种环境下,身体需要不断地适应不同的温度,容易引起疲劳和不适感。
该产品有红外线功能,使用遥控器可以实现比如开关、调节温度、定时等,不需要频繁弯腰调节设定,对老人等行动不便的人群较为友好,使用起来非常便捷。
很多人在使用取暖器时,存在一些问题,下面我将为大家详细介绍取暖器使用的注意事项,只有在使用产品的时候关注这些注意事项,才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防止意外发生。
1、放置位置要水平:取暖器要地竖直放在坚实稳定的水平面上,并且应确保周围环境无易燃材料,同时,取暖器必须远离可能引起火灾的潮湿环境,取暖器不应靠近窗帘、门帘或其他悬挂的纺织品,因为这些物品在高温下可能会燃烧。
2、电源的连接也非常的关键:在连接电源时,务必使用符合当地安全标准的电源插座,并且需要确认插头与插座之间的连接牢固,以防止由于接触不良导致的电力问题。取暖器的电源线必须足够长度以避免过度拉伸,同时需要符合当地的安全标准。重要的是,取暖器必须接入带有接地保护的电源插座,以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在连接和断开电源时,务必小心操作,避免损坏电线和插头。
3、温度控制要合适:在启动取暖器时,首先将温度控制器调至最高温度设置,以确保设备能够以全功率运行。一旦取暖器开始工作,根据房间的实际需求和个人舒适度,逐步调整温度控制器,将其设置到适当的高功率或低功率档位。正确的温度设置不仅可以提高取暖效率,还能节省能源。

4、和其他电源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使用取暖器时,应避免将其放置在靠近电源插座的地方,以减少电线混乱和火灾风险。同时,切勿尝试用手或其他物体接触取暖器的内部加热元件,它们在使用时温度极高,不小心会导致严重烫伤。为了安全,保持一定的距离是非常必要的。
5、记得经常通风:在使用暖风机进行室内取暖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确保房间内的空气流通。即使在寒冷的季节,也不能完全关闭所有的窗户和门,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室内空气质量下降。氧气不足或有害气体积聚可能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窒息或中毒。
取暖器什么牌子质量好又省电?大家通过阅读上面的十大取暖器排行榜品牌的介绍和测评也应该心里有数了吧。希望大家在选购时可以买到专业品牌出品的性能优异、安全措施强大的优质产品。切记只有专业优质的产品才能给大家提供温暖舒适的环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