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独立安装的不同操作系统能做多重启动配置吗?[经过指点发现太难,放弃]

楼主(2025-02-22):
四块硬盘,轮流单独供电分别安装了DOS7.1 ,Linux,WinXP和Win7.
四块硬盘同时供电,开机时通过F12 功能键可以任选其中一块启动。
有没有办法做一个多重启动配置来代替开机时按 F12的操作?
网上关于多重启动的帖子都是要求安照一定顺序依次安装不同的系统才能实现。对独立安装的情况无效。

网友:
GRUB,你可以的

网友:
+1,写菜单就行了

网友:
你找楼上让他给你写个,非常简单的

网友:
装grub 2,让它自己搜。

网友:
可以在一块硬盘的不同分区上分别安装上述多个系统,开机就会出现选择菜单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用GRUB

楼主:
好吧,试试学一下GRUB,感觉学会的难度很大。

网友A:
为啥要安装这么多系统,反正每次都只用一个系统咋不弄几台电脑呢?
记得好像以像有个叫什么隔离卡的,安装此玩意儿可以选择不同的硬盘系统,它的作用好像是内外网分离的,对个人而言都无所谓的

楼主:
搜了一下GRUB的介绍,感觉短时间内入门都难,而且也未必能适用几块硬盘独立安装系统的这种情况。很可能学习GRUB所消耗的时间,比连续几十年每天启动几十次系统按F12所消耗的时间还要多。算了,放弃。
不过还是要感谢各位费神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安装这么多系统,反正每次都只用一个系统咋不弄几台电脑呢?
记得好像以像有个叫什么隔离卡的,安装 ...

拆了几台淘汰电脑的硬盘装在同一块主板上,操作系统比较杂,又不想重新安装系统,所以有此一问。本来觉着每次启动按一下F12很不“酷”,可看了GRUB的介绍,感觉多按几次F12也可以接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试试学一下GRUB,感觉学会的难度很大。

想要简单的也有,GRUB4DOS,语法简单粗暴,甚至可以用SD卡或者U盘带系统驱动,贼靠谱

网友:
发现每个人的系统需求真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简单的也有,GRUB4DOS,语法简单粗暴,甚至可以用SD卡或者U盘带系统驱动,贼靠谱 ...

多谢指点。看了一下GRUB4DOS的介绍,确实简单强大,不过也还是需要学习一番的。倒不是说对学习未知软件有抵触,主要是因为现在需求不是很强烈。
这个问题事实上是一年多前遇到的,当时将几个旧硬盘随意拼凑到一起,原本希望让他们独立工作的,也就是通过F12能切换就好,可惜一不留神在已有独立的DOS和Win10的情况下安装了WinXP后麻烦就来了。原帖子是这个
不同硬盘装不同操作系统为什么会互相干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645049

当时用邪恶海盗坛友推荐的工具整了一个多重启动选单给对付过去了。最近不知何故多重启动不太正常,于是就干脆将各个盘仔细断开后重新安装了Win7和WinXP。准备老老实实用F12选择启动硬盘的。可没想到选择DOS启动盘后竟然还出现了二选一的多重启动选单,一个是DOS7.1,另外一个是“默认Windows”,根目录上有Boot.int,里面只有一行含有DOS7.1字样,没有“默认Windows”的字样。将DOS7.1改为DOS7.123,启动后的显示的多重选单确实也变成了DOS7.123,说明多重启动与这个BOOT。int确实有关系,但不是唯一的。发此贴求助,是因为看见Boot。ini中有多重启动的相关信息,以为有可能通过修改boot。ini文件之类的简单操作修改启动选单。看见坛友推荐GRUB的办法后感觉投入时间与自己的需求之间不太成比例。最终还是决定放弃。
不过昨晚想到一件事,自己不就是因为想简单用个F12也不得清净才折腾这一大圈的吗?既然连动辄十多分钟半个小时的winxp和win7安装都能接收,为什么不干脆将DOS7.1也重装一下呢?想明白后将其他硬盘断开电源,单独保留DOS系统所在的硬盘电源,用硬盘自己的FORMAT /S 命令将自己格式化掉,然后在E盘中找到DOS7.1的安装文件,几分钟就重新安装了经过拓展的DOS7。1,竟然还带一个启动logo画面。

安装完将所有硬盘电源重新接上,一切都清净了。什么都不按直接进入DOS系统,要就进其他系统就按一下F12再用方向键选一下。虽然bios中显示的只是各个硬盘的型号而非不同操作系统的名字,但总共也就四个硬盘,记住硬盘与系统对应关系并不困难。

楼主:
年少时好像时间很多,做一件事情“甲”的过程中发现“乙丙丁。。。。。。”往往不顾最初的目的一路玩将下去,那时可以用“兴趣广泛”来掩盖做事不专心的实质。现在感觉时日无多,“率性而为”就显得非常奢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看了一下GRUB4DOS的介绍,确实简单强大,不过也还是需要学习一番的。倒不是说对学习未知软件有 ...

可以考虑把DOS封装到一个IMG文件里,这样可以节约一个硬盘,启动速度也快很多

治愈你安装WIN后变成二选一的,BOOT.INI文件说明是XP系统,第二行他只会显示成“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不会出现默认WINDOWS

WIN最人性化的是多系统环境会自动保留老系统启动条目,但是对部分人群来说确实很麻烦,所以可以考虑用我说的GRUB4DOS直接编辑多重启动菜单,毕竟环境特殊

当然还有个终极解决方案,除了最高版本系统外一律虚拟机,进去桌面后选择启动,一了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把DOS封装到一个IMG文件里,这样可以节约一个硬盘,启动速度也快很多

治愈你安装WIN后变成二选 ...

多谢指导。一点不假,确实还有一行结尾就是/fastdetect。我先收藏再慢慢试着消化。虚拟机沙盒之类的高效安全措施,至今都还没有尝试过,汗。
不同年代的人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早年刚刚推广银行电算化时,柜台前看起来是联网电脑数字化的操作,隔壁房间弄了一堆人同步进行传统的人工记账。还有对纸质多联单的执念,据说愣是将针式打印机技术的生命周期硬是给延寿了几十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一点不假,确实还有一行结尾就是/fastdetect。我先收藏再慢慢试着消化。虚拟机沙盒之类的高效 ...

如果没有硬件直通或者硬件加速之类的需求的话虚拟机会是以后唯一的出路,毕竟你这套装备也很古老了,跑新系统怕是压不住

网友:
这是要干什么还不如搞个抽屉硬盘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