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知道<JLC嘉立创>是怎么审图吗?

楼主(2025-02-22):
以前年轻不懂事,拼板很潦草,常常劳烦审核给我打回来重画,不然就要毛爷爷出场。画得多了,拼板基本不会触发人工审核,但这次都付完款了,审图员后台私信我说图有问题,一看,两个框重叠了,画的时候挡住了没注意,顺便发来了审图软件的样子,大家一起看看,审图员是怎么审图的:

网友A:
看了也还是不知道....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也还是不知道....

两个重叠的框 审核员会问是按大框还是小框生产 机器就不会问 直接割两次 先小后大 但是这样不经济 所以审图员直选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重叠的框 审核员会问是按大框还是小框生产 机器就不会问 直接割两次 先小后大 但是这样不经济 所以审 ...

我之前也以为是默认自动按外框切的,上次找小呆帮忙打板也触发这个审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以为是默认自动按外框切的,上次找小呆帮忙打板也触发这个审核了
...

立创打样还是很用心的 会问一下

网友:
我用的立创eda,一般先用自带的DRC错位检查,提示没问题的大多数情况能通过

网友:
所有层打开,不就一眼就能看到了

网友B:
他们重点看机械层,和禁止布线层,一看,一大一小的,是我也是问一下,你是想开大槽,还是小槽,不过我的板也有一次审核的没看,直接给我开了个大槽,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重点看机械层,和禁止布线层,一看,一大一小的,是我也是问一下,你是想开大槽,还是小槽,不过我的板 ...

我觉得就该按大的算

网友C:
这些工作慢慢的都该交给AI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就该按大的算

常规都是按大的算,那次就搞咋了,开了个大焊盘的3.5MM的固定孔,然后同中心点又画了一个6MM的禁止布线的孔(这个圈是让铺铜间隔加大用的),结果这次直接给我开个大孔,焊盘没了,螺丝也打不上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工作慢慢的都该交给AI了吧

系统判定为拼版的 会人工审核

网友:
哦,原来这样啊

网友:
画板逻辑有问题,也不好说是哪个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他们重点看机械层,和禁止布线层,一看,一大一小的,是我也是问一下,你是想开大槽,还是小槽,不过我的板 ...

立创不看机械层,我遇到很多次机械层没加工的,反馈给我的就是不看机械层,以后按照要求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创不看机械层,我遇到很多次机械层没加工的,反馈给我的就是不看机械层,以后按照要求来 ...

机械层不是用来加工的 是用来参考画焊盘的 EDA都不能选中 板厂主要看铺铜层和边框层

网友:
CEM软件,查看Gerber文件

网友:
能看Gerber的软件不都这样

网友:
用自带的DRC检查,可以避免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