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4V开关电源改12V

楼主(2025-02-22):
前几天拆了一个24v电源,想改12V,各种意见都有,把431上电阻改完后,只能到14V,这两天研究一下。原来的2个光耦,其中一个是保护的,看了一下稳压管Z2是10v的,把这个改成8V的,就可以输出12.26V电压,上负载测一下,可以输出11A,没敢再大,开关管没散热。又撤掉辅助电源,还是不行。看来改12v,还是得用辅助电源。还有个问题,低压保护的光耦P3,去掉1,2脚,去掉稳压管Z2及串联的电阻R13,为什么也是不输出呢?

还有一个问题,假如改可调电源,辅助电源用一个可不可以,从辅助电源的副绕组供电给主板芯片供电,辅助电源的输出给后面调流358供电,这样可以不?为啥还用2个辅助电源?

网友:
电源不错,风冷散热。

网友A:
习惯看明纬了

网友B:
还是买个现成的实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个现成的实用些

主要是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看明纬了

原理应该都差不多,我主要是看大面,分几块,细研究就不行了。

网友:
问问地铺誰可

网友C:
24V改12,电压降的太多,辅助组绕电压也降得太低,电源芯片工作不稳定打嗝,可以把辅助组绕增加2-3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4V改12,电压降的太多,辅助组绕电压也降得太低,电源芯片工作不稳定打嗝,可以把辅助组绕增加2-3匝 ...

倍压整流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改12,电压降的太多,辅助组绕电压也降得太低,电源芯片工作不稳定打嗝,可以把辅助组绕增加2-3匝 ...

不敢动变压器,怕弄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敢动变压器,怕弄坏了

以前改过一个,48V充电器改成36V的。其实很简单,变压器上穿绕几匝再和辅助组绕串联即可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033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倍压整流怎么样?

倍压电流很小吧,没尝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改过一个,48V充电器改成36V的。其实很简单,变压器上穿绕几匝再和辅助组绕串联即可https://www.mydi ...

这可以,就是拆变压器有点麻烦。
可以试试不拆变压器行不行?

网友:
你说的方法可以,论坛里有人测试过

网友:
感觉8楼的办法可行。

网友E:
如果你仅仅改低电压,则就可以按照你说的,将增加的辅助电源用于3842的供电。将原变压器的辅组绕组整流后用于358供电,但是要注意辅组绕组整流后实际的输出电压是否正确,否则要采取措施使电压符合要求。

另给光耦供电的回路,因为输出电压只有一半了,可能需要减小限流电阻的阻值, 才能让光耦工作在原始的最佳状态。

如果改可调,那就不同了,变压器辅组绕组的输出电压也会变化,不可能继续用于358的供电,于是就需要第二个辅助电源。

网友:
大幅改变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在不改变开关变压器线圈匝比的情况下是不适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仅仅改低电压,则就可以按照你说的,将增加的辅助电源用于3842的供电。将原变压器的辅组绕组整流后用 ...

谢谢。我的意思是辅助电源的副绕组给改的那个板子3842供电,然后辅助电源输出给358。相当于辅助电源引出5根线,零火接可调电源板的主滤波电容,副绕组的正极接可调电源板3842的正极,输出给可调电源板358供电。这样一个电源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辅助电源的副绕组给改的那个板子3842供电,然后辅助电源输出给358。相当于辅助电源引出5 ...

没有懂你文字表达的准确意思,还不如画一个示意图出来。

莫非你手里有的辅助电源有两个输出绕组,且相互独立?那该辅助电源就会有6个脚。

你描述的辅组电源只有5根线的话,输出端就只可能有3根线了,两个绕组必定共地,那你想象的方案就行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懂你文字表达的准确意思,还不如画一个示意图出来。

莫非你手里有的辅助电源有两个输出绕组,且相互 ...

辅助电源的副绕组并联到可调电源的副绕组,不知道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