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图片里点焊机的点焊线换的是什么外皮这么柔软?

楼主(2025-02-22):
看到b站挺多up主都是自己买导线回来,剥了外皮换这种透明绝缘外皮,线材柔软度提高不少。在b站没问到具体是啥材料,来论坛问问,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硅胶线?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线?字数补丁

这一看就不是硅胶线啊

网友B:
我猜是透明热缩管,不然没法紧贴芯材。或者换透明外皮的线材

网友:
假货宝上搜软线我觉得应该能找到...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C:
透明的是原带线皮子,一般扒皮是套的锦纶编护套

网友:
搜接地铜线,和图片上的一样

网友D:
这种线肯定不是硅胶外皮,因为硅胶强度不高,搞这么薄很容易破损。建议直接买硅胶多股线,虽然贵一点,但铜线的纯度有保证,而且也很柔软。

网友:
直接买硅胶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透明的是原带线皮子,一般扒皮是套的锦纶编护套

我亲眼看到视频里面他们剥线的,然后就做成一个透明的了。感觉透明热缩管的可能性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线肯定不是硅胶外皮,因为硅胶强度不高,搞这么薄很容易破损。建议直接买硅胶多股线,虽然贵一点,但铜 ...

我原来是焊机线,现在也打算弄硅胶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透明的是原带线皮子,一般扒皮是套的锦纶编护套

我之前也是考虑这个的,但是看到透明的也挺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透明热缩管,不然没法紧贴芯材。或者换透明外皮的线材

我觉得很大可能性是透明热缩管了

网友:
买硅胶线只要不是硬物类划破,基本无损使用

网友E:
这种线外皮看起来很粗,实际透明线皮自带放大和美颜效果,实际线芯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线外皮看起来很粗,实际透明线皮自带放大和美颜效果,实际线芯很细

是的,这种是焊机线剥皮制作的,看上去粗,其实把焊机线剥掉皮后非常的柔软,本身焊机线就属于柔性导线的一种,比起硅胶线性价比高很多,柔韧性完全足够了。只是剥皮后我只会用那种网纹编织带包裹起来,我感觉包裹性和防水防氧化不太行。我看b站网友是剥皮后上了这种透明外壳,依然很柔软,不懂是啥材料。硅胶外壳我没发现全透明的,我猜可能是透明热缩管,但是热缩管感觉没这么柔软。

网友:
某宝搜25平方接地线

网友:
高压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