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比亚迪秦15款油电二用,弄不来求救,谢谢

楼主(2025-02-22):
数码之家大佬求救,本人的比亚迪秦15款油电二用,这个三个头的启动锂电池弄得头痛,弄来了二节同样的电池,一节是天气温度低于15度用不了,另一节是只能用汽油,而纯电用不来,到处何问题百思不解。车不是我开,是小孩开车,我(老人)不会开车,仅机电有点懂,车太旧,4S店价格过高,不行车报废了,买新车。以前发过贴:比亚迪秦智能启动铁锂电池有人修过吗 - 汽车拆客 数码之家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933&fromuid=616420   现在是,用油也不会向小锂电池12V充电,500V的动力电池也不向小锂电池12V充电,向500V的动力电池充电要用掉小锂电池12V电量。小锂电池12V停车要外加12V充电器补电。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933&fromuid=616420

[拆解] 求助各位,我的比亚迪秦如果报废什么可以拆下来二次利用

比亚迪秦智能启动铁锂电池不上车用手动接线能使仪表正极出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9578&fromuid=61642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车子小电池用二节并联,还是不行,充高压电时,小电池会失电,要外置14V对小电池加充电,电, ...

单独看你这句,如果单独说这个操作,直接引起的问题,是不是充电机的DCDC没有输出啊。

我记得曾经刷到过一个维修,是充电机内DCDC保险烧了。   当然了也不排除一车一例子,DC板也许还有的MOS问题,等混在里面。。

应该是在前机盖右侧的银白色大箱体里。。    只能找找看,偶尔划到的,只是觉得保险丝简单,就没记它是特例。。

v.douyin.com/i5RmPX3k    就这个。重看一遍觉得挺像的,不行你对对现象,或者干脆拆了测一下,    测量时候要注意,据说那个保险是高压输入保险。。具体多高我不知道。你要小心!!!

这的是糟心,好运!!

v.douyin.com/i5RH8xNW    大数据厉害,又给我推了一个。

网友:
没接好?带协议?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
这玩意还不如铅酸

楼主:
现在是,用油也不会向小锂电池12V充电,500V的动力电池也不向小锂电池12V充电,向500V的动力电池充电要用掉小锂电池12V电量。小锂电池12V停车要外加12V充电器补电。

网友A:
买一块板子换上就行了

网友B:
车内12V是这个电瓶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内12V是这个电瓶输出吗?

是的,二个正极,但是同一组锂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块板子换上就行了

谢谢,板子没换,四个MOS全换过了

楼主:
谢谢了,板子背后是全铝板,像LED灯带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板子背后是全铝板,像LED灯带一样的

看差了,那是连接器。

楼主:
今小孩回来,这车用了一个星期的油,但是一充电动力高压,小电池马上就会跳出来,提示小电池电压低,转了智能充电模式。我有这个小电池二块。可能是通信板子通信协议版的电量低,充电充不多,把这个作为主电池全部与汽车连接,另一节可能是通信板子有问题,但是锂电池质量容量还可以,作为次要电池仅用电池两个极,而(而用协议的仪表等用电正极不用)这电池等等于是两个电池并联,现在接好,汽车开出去试开车(没有故障提示)按第一图应急接由故障提示,油,没有问题,车子小孩开回去了。原理图大家看一下,谢谢。试开几天看行不行。(好电池有智能充电)

楼主:
谢谢,你上的这图是我自已拍照的(上面的电风是我的,这图是我上传的),您有这板的电路图吗?您讲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上网求救的,????

楼主:
谢谢!讲过有二组这种电池,您指出的这块板有问题,现在作主铁锂电池在使用,用作智能控制,细的仪器档也在使用,一般情况您指出的主铁锂电池里这块智能系统板有问题,是不能作为主铁锂便用的。???现在已正常上路,用二节电池特殊合并了,有比亚迪秦15款起动低电压电池的原理及电路图,请上传谢谢你。

网友:
就现在这种状况也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不错!个人感觉应该可行,还好两个电池能装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上的这图是我自已拍照的(上面的电风是我的,这图是我上传的),您有这板的电路图吗?您讲有问题 ...

看接线,那块板控制4个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接线,那块板控制4个MOS管。

搭线激活做了,MOS管都换过了。    楼主这个不是一般问题,常规操作没有效果。。

现在是会修的不在线上说这事,一般修的达不到解决楼主问题的效果。。

职业修笔记本电芯的说看问题像是锁均衡了,是程序问题。。所以外在和物理上都无法排除掉。。

综合获得全部意见,现在是谁有比亚迪这个电池的程序和编程器,能不能进去看看。。也许那个是正道,咱们这种玩硬件的已经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