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长坡为例,好的自行车刹车应该是怎样的?

楼主(2025-02-22):
我的山地车,下长坡时,左右刹车都按到底了,

手都按痛了,
车速竟然还是越来越快,
根本没法停下来,
为何会这样
如果前面有状况,是不是没法控制车辆
你们试过在下长坡时,刹车的效能么?你们的刹车是好刹么

网友A:
能量浪费了,应该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量浪费了,应该发电。

+1,装个发电机...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B:
往后看看有没有人在推车……

网友C:
看车子的刹车方式吧,自行车不建议下超长坡,有危险。

网友D:
来令片磨损严重了吧,换一个试试,或者位置骗了,校准下。另外线刹手感不好,可以换个油刹,手感好得多

网友:
简单直接的机械设备看一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下长坡就悠着点,建议改前V后碟吧。

网友F:
还是油刹吧,衰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车子的刹车方式吧,自行车不建议下超长坡,有危险。

超长坡,你直接下车步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令片磨损严重了吧,换一个试试,或者位置骗了,校准下。另外线刹手感不好,可以换个油刹,手感好得多 ...

油刹来令片和碟片的压合力是不是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长坡就悠着点,建议改前V后碟吧。

V比碟刹更有效么?

网友:
双脚刹车更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令片磨损严重了吧,换一个试试,或者位置骗了,校准下。另外线刹手感不好,可以换个油刹,手感好得多 ...

你试过下1000米的长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油刹吧,衰减低

油刹是不是比较不费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过下1000米的长坡么?

听说1000米连续刹车后刹车盘热的可以点着烟,我是没试过,不过肯定很热,用鞋刹的话鞋底估计要磨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往后看看有没有人在推车……

看不到的......

网友:
要是碟刹刹不住,脚刹怕废鞋的话,可以试试树刹或者墩子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