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IPC43AN-4和CT3CY是否可以互相刷机

楼主(2025-02-22):
借用论坛两个帖子

拆解TP-LINK小球机摄像头TL-IPC43AN-4,有知道root密码或者中断uboot启动方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4025-1-1.html

TP-LINK CT3CY网络摄像头拆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4094-1-1.html

主控都是同品牌,型号数字性差不大,是否有互刷可能。

参考:
TP-LINK小摇头机摄像头TL-IPC44AN折腾记录
https://akbwe.com/posts/tp-link-tl-ipc44-re/

网友A:
不能通刷 一个是编码性能3mp 一个5mp 对应的传感器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通刷 一个是编码性能3mp 一个5mp 对应的传感器也不一样

不愧是tplink

网友(2025-04-16):
领教了,CT3CY摄像头固件刷机方法

网友:
可以风枪,把存储芯片吹下来,对调一下,就比对出来了。也可以提前吹下来,用编程器读出每个型号的ROM。

网友:
还可以这样操作,学习了

网友(2025-08-21):
楼主你好,你有IPC43AN-4这款摄像头吗?请问它支持ONVIF吗?想入手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