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 滴胶晒了三年发黄的样子

楼主(2025-02-22):
这是我3年前做的滴胶封装太阳能灯,用了3年之后,这是滴胶发黄的样子:

网友A:
发黄是肯定的。

网友B:
这是把供电部分也粘进去了么,不考虑散热?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黄是肯定的。

玻璃不发黄,但温度太高...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
还有一种软防水胶,遇热会化,粘粘的,

网友:
能用这么久也算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把供电部分也粘进去了么,不考虑散热?

功率很小,发热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C:
这滴胶是什么胶?网上有卖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滴胶是什么胶?网上有卖的不?

环氧树脂ab胶。你在某宝某多上直接搜滴胶就行,买硬胶水晶胶。固化后就是透明硬质的,切记,混合一次别太多,一定要充分搅匀。撸卷买小份的几毛几分钱。

网友:
好像都是这样,三五年后就会发黄

网友:
紫外线照射

网友:
那也分胶呢,有的滴胶质量差,不晒也发黄,我都是买小包装的,用完再买,其中灌了一个U盘,5年多了,还跟新的一样透亮,有的胶就不行,单独看还可以,跟这个放一起一比就知道发黄了。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家店买的了

网友:
阳光是很厉害的,多数东西都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