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14500磷酸铁锂电池,可完美替代5号电池

楼主(2025-02-22):
拆机的IFR14500磷酸铁锂电池一批,AA,5号电池大小,3.2V可反复充电,400~550mA左右,充放电倍率1C,也就是500mA,充电截止电压3.65V。
1节14500电池+1节5号占位桶可以替代2节5号干电池的场合(如指纹锁,剃须刀,相机,鼠标等等)
【闲鱼】https://m.tb.cn/h.THbMEZL?tk=jvFBe8NEZ0q HU006

坛友价:14500电池1.5元1节,占位桶0.5元1节。
充电套装:1充10电10占位套装,38包邮
电池有带引线插头,和拆掉引线光电池两种,需要指定的说明一下,不说明就随机发了。
单买电池:10节起卖,快递一般发邮政EMS(偏远地区新疆、西藏、宁夏不发,运费太贵不值当了),单买电池满50元包邮,不满的+8元运费(可搭配店里其他物品满50)

【关于质量】由于是拆机电池,我已逐个测试电压足压,来不及一一测试容量,但好在铁锂的好处是没有记忆效应,多次充放也不损坏容量。

私聊暗号“数码”,我会改价,小本生意,谢谢坛友们支持。 如果没有铁锂充电器的,可私聊我购买充电器套装。

网友:
这样都可以

网友:
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14500磷酸铁锂电池,可完美替代5号电池

网友A:
与平常的5号电池一样长吗?

网友:
容量减半,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平常的5号电池一样长吗?

一样长,直接可以放进电池仓

楼主:
闲鱼私聊报暗号,享受坛友价,满50包邮,套装38包邮

网友:
和5号电压不一样

网友:
我也是觉得要是还有7号的就好了,想都要一些,毕竟 现在用到7号电池的地方也很多。

网友B:
电池价格挺不错,可惜已经PDD买好了。。放在凯迪仕指纹锁里面好用,铁锂上限好像也就七八百毫安,用了一个月了没报电量低

网友:
有七号就好了。空调遥控器经常忘取电池,漏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价格挺不错,可惜已经PDD买好了。。放在凯迪仕指纹锁里面好用,铁锂上限好像也就七八百毫安,用了一个 ...

指纹锁还是要使用镍氢电池,我的小米全自动智能锁,8节镍氢电池,可以使用6-8个月,不知道小米厂家为什么不对使用镍氢电池优化一下,我测试过,锁具是低于5V电压报低电量(4节镍氢电池为一组,每节电池的电压都还有1.25V),这时候镍氢电池应该都还有50%的电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指纹锁还是要使用镍氢电池,我的小米全自动智能锁,8节镍氢电池,可以使用6-8个月,不知道小米厂家为什么 ...

我最开始就是用1.2伏的镍氢电池4节装在里面,BPI倍特力,一节9块钱,实际放在锁里面用了一个月左右就提醒电量不足了,指纹锁自带的5号电池用了一年不到一点的时间,现在换了3.2伏的磷酸铁锂电池(2节+2节占位筒)之后一个多月了目前还没有提醒,这个也是看网上别人的方案,有些指纹锁对电压比较敏感,比如说我这个凯迪仕就很多人说不能用14500的三元锂,因为两节三元的电压比磷酸铁锂高很多,综合来看两节铁锂的电压跟5号的电压几乎是一致的,后面再看看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开始就是用1.2伏的镍氢电池4节装在里面,BPI倍特力,一节9块钱,实际放在锁里面用了一个月左右就提醒 ...

你这个锁是比较耗电,我的原配电池,使用了差不多2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