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SM3281量产出更高容量的设置方法

楼主(2025-02-22):
大家都知道3281、3280容量不能开满,默认设置是90%容量,

这地方改了也没用,设置高了自动变成90%

但实际上可以在保存设置以后,用记事本打开配置文件,找到
3280CapacityPercentage=90
这一条,改掉。

我改了93,就是93%。这样就能开出93%的容量,也就是大概59.5G
但要注意,手动改掉以后不能再去量产工具里点“设置”,不然又会自动被改成90%

网友:
我拿自己的SM3280+15177 (64G*2片)的来实验了一下,修改为93以后量产出来的容量没有变化,如果改为94以上直接量产失败。

网友:
都是拆机片不在乎容量,我选择按bin级,固定容量,这样开出来的坏块基本被屏蔽掉了

网友:
坏块少的可以这么做,坏块多的通常设85%

网友:
都是拆机片不在乎容量

网友(2025-04-23):
我试了也不行,不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