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手电如何拆开

楼主(2025-02-22):
大家好,现有一充电小手电,电池不行了,想拆开换节电池,可研究半天没整明白怎么拆。有知道的朋友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尾盖直接翘开

网友:
拆过两个别的,基本都是从头部开始拆的

网友:
尾盖,蓝色塑胶,指甲抠开,塞入一个铁钉的尾部,慢慢往外拉,尾盖就出来了,后面就简单了

网友A:
从尾盖开拆,4楼正解,蓝色塑胶是突破口,也可以从尾部打箭头的地方用小平改刀翘开,打开后下面是一个小电路板,充电电路和开关,里面就是一颗14500电池了,和普通7号电池一样大,前几天刚拆过一个小电筒,这种14500电池容量一般不大,况且大多数是拆机电池。换一颗好一点的14500电池能用很久。

网友:
微某鲨前几年的可以,好像是去年再买那款最便宜的,尾盖已经换成回收塑料,轻轻一翘就会碎。这款式的以前坛里的做法是拔掉按钮硅胶,再用平头的螺丝放进去再用钳子不停换方位慢慢拔出尾盖

网友:
撬后盖,想无损拆开有点难度。
这种开关比机械的耐用。

网友B:
从后面拆尾盖翘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后面拆尾盖翘开

我拆一个你看看

网友:
看着挺复杂

网友:
拆下硅胶按键帽,大头螺丝钉伸进去,从内向外拉

网友:
无损拆开有点难度

网友:
感觉是头部,貌似有卡扣?

网友:
拆过一个类似的,是从头部拆开 的

网友:
还是买个能换电池的,坏了好换,现在设计都是让你怀了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尾盖开拆,4楼正解,蓝色塑胶是突破口,也可以从尾部打箭头的地方用小平改刀翘开,打开后下面是一个小电 ...

14500电池,应该是和普通5号电池一样大

网友:
尾部紧配合压入,只能找受力点撬开。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主要是伸缩的头部拿不掉,最后暴力拆解,就没有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