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拆一个普通内热烙铁,发现一个问题

楼主(2025-02-22):
因为最近diy一个电加热的东西,所以把手里能加热的东西都拆了一遍,在拆这个电烙铁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东西就是很便宜那种,电路板也没必要看了
关键是陶瓷的加热原件和烙铁头在工作状态下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接触面
而且第二张图可以看出间隙非常大,陶瓷芯和烙铁头的内径目测直径相差1mm以上
从陶瓷芯的表面痕迹来看,实际接触的导热面就是头部那2mm左右的地方
为什么不填充导热材料?

网友:
软的导热,这个温度估计受不了吧

网友A:
陶瓷发热芯主要靠热辐射来加热烙铁头,而不是靠热传导。烙铁头吸收发热芯的热辐射利用紫铜的热传导向烙铁尖传递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发热芯主要靠热辐射来加热烙铁头,而不是靠热传导。烙铁头吸收发热芯的热辐射利用紫铜的热传导向烙铁尖 ...

所以这是故意热的慢一点?

网友B:
应该是烙铁头靠热传导+热辐射来加热,建议买哪种间隙小的高质量烙铁头,我用锡纸或薄铜片卷在陶瓷发热芯上,效果要稍微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这是故意热的慢一点?

这种的 好的可是一点都不慢 比如固特和白光的定温铁  虽然只有15w20w  化锡速度也就20秒左右

网友:
热传递的三种方式:热传导,热对流和热辐射

网友C:
我现在用高频焊了,还是好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烙铁头靠热传导+热辐射来加热,建议买哪种间隙小的高质量烙铁头,我用锡纸或薄铜片卷在陶瓷发热芯上 ...

我也正准备做这样的改造,只不过想找导热凝胶类的有流动性的材料,但是似乎耐热温度不够高,而且导热率远不如金属材料,还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高频焊了,还是好用点

感应加热肯定好,就是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烙铁头靠热传导+热辐射来加热,建议买哪种间隙小的高质量烙铁头,我用锡纸或薄铜片卷在陶瓷发热芯上 ...

氧化物会阻碍热传导,垫东西只是减少了公差 ,加热之后所垫的金属片被加热到热辐射发射状态。就像一块砖头低温下导热性非常差,但是你把它烧红让它变成辐射发射态  ,他就可以非常高效的利用辐射传递热量。

网友:
哪有几百度的导热材料呢?  有的话成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氧化物会阻碍热传导,垫东西只是减少了公差 ,加热之后所垫的金属片被加热到热辐射发射状态。就像一块砖 ...

关键辐射就是慢啊,首先要进入红热状态。。。
如果是填充铜箔,或者铜粉,肯定是可以热的更快
流动性好的导热材料确实不好找

楼主:
话说好像工业上是直接在用来加热金属板上开圆孔,然后直接塞陶瓷加热棒进去
如果配合公差比较小大概就不需要导热的填料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必要性也不大,这种不影响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辐射就是慢啊,首先要进入红热状态。。。
如果是填充铜箔,或者铜粉,肯定是可以热的更快
流动性好的 ...

铜箔加热后会产生氧化层 ,而且这种内热式烙铁头还有一个导热差的不锈钢衬桶 且烙铁头的铜内壁 加热后也会产生氧化层 ,这些都是热传导的不利因素,像一体式发热芯 T12 或jbc  其电热丝间与烙铁头的填充物 同样是耐热绝缘的热传导不良体 ,但是你把它加热到热辐射发射态 ,就可以快速和高效的加热烙铁头,因热辐射具有方向性 才不会影响到 与发热丝一体 热电偶温度传感器,如果是按热传导理论 最先被加热的应该是传感器而不是烙铁头,一个比烙铁头温度还高的传感器 没法玩根本没法玩

网友:
以前拆过一把厂里的,里面有紫铜圈,自己买的便宜就跟这个一样,什么都没有,手上的两三把都是剪一块合适的镍片塞进去,但是镍片可能会氧化,用到现在没再拆出来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箔加热后会产生氧化层 ,而且这种内热式烙铁头还有一个导热差的不锈钢衬桶 且烙铁头的铜内壁 加热后也 ...

氧化的问题不难解决,陶瓷加热芯就是利用外壳密封避免内部的电阻丝氧化
导热材料可以是铜粉+硅胶?
只要导热率够高,硅胶就不会超过工作温度
硅胶在填充间隙的同时也避免铜粉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氧化的问题不难解决,陶瓷加热芯就是利用外壳密封避免内部的电阻丝氧化
导热材料可以是铜粉+硅胶?
只要 ...

耐温好的一般都导热差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辐射就是慢啊,首先要进入红热状态。。。
如果是填充铜箔,或者铜粉,肯定是可以热的更快
流动性好的 ...

热辐射加热还是很快的 外热式导热差的云母纸和铁管内芯 进入辐射态 加热一支室温状态的烙铁头  速度还是很不错的 如果用石英玻璃管配合合适的发热丝做一个发热芯,再搞个小巧的烙铁头 外热式也是可以达到几秒化锡的【揭秘外热式烙铁的发热原理:预热虽慢,加热却一点不慢-哔哩哔哩】 https://b23.tv/u5lUZ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