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实际了解福禄克 Fluke 287 (289) 电阻档与电导档的测量原理与特性

楼主(2025-02-22):
万用表测量电阻值的方式很多,台表一般采用电流源法,低档位的电流一般在 1 mA (也有 10 mA 的),随着档位升高,电流随之降低。
然而,到了最高的一两个档位,若电流再降低难以有效测量,若升高电压可能也有问题,因此,在最高的这些档位中,会采取电流源并联电阻的方式进行量测。并联的这个电阻,一般见到的是 10 M欧。

Fluke 287 与 289 也是使用上面所说的方式,不过由于它的能力不如台表,因此最高的多个档位采取了电流源并联电阻的方式。

以下列出了 287 各个电阻档位与电导档位的规格与分辨率。并实际测试了它的开路电压与短路电流。在开路电压部份,使用二种阻抗来测量电压,一种是 >1GΩ的 Hi-Z 模式,另一种则是一般常见的 10M 阻抗。

实测的是 287,没有 289 专有的 50Ω 电阻档。 50Ω 电阻档的开路电压 2.6V、短路电流 8.8mA,取自海外网友对第一代 289 的评测。(第一代用的基准是 LT1019,固件最高1.16;当前用的是 LT6654,固件最高1.18)

其次,每个档位也实际测试了一至二个电阻(不是特别精密的),看一下实际的电流,如果这个电流与短路电流相同,这个档位就是用单纯电流源来测量的;如果这个电流低于短路电流,就不是单纯电流源,而是并有电阻的。

由表内的测试结果,推算这个并的电阻的实际数值大约是 11.1MΩ,并不是图表附记上的 10MΩ
3.8415V / 0.34618nA = 11.096M ~~ 11.1M

至於实测 9M 时,0.346 uA 的电流源是流向 内部11.1MΩ//外部9MΩ,这两个电阻上的电流值与阻值会成反比。

附带一提的是,测量高值电阻时,当身体移动带动待测电阻周围空气时,测量值会有明显的变化,需稍待让数值恢复稳定。
测量时没有特别进行防干扰,几个值计算出来的内部电阻在 11.1M 上下,不确定是测量误差或 287/289 内部电路设计的原因。

网友:
专业,有很大参考意义,学习了!

网友:
原来F287/9是用的恒流法,我还以为是参考电阻测量的方式,用陶瓷排阻作参考电阻的。

网友:
有用的知识,感谢分享

网友:
Fluke高端手持表测电阻比较特殊,与一般的手持表不同
187测中低阻值电阻也是恒流法

网友:
台式万用表的100MΩ、1GΩ电阻档位,一般也是用恒流源并联10MΩ左右电阻的方法
实际上,对于没有高阻档的万用表,也可以自己并联一个10MΩ电阻,用Excel表来计算,很简单
我的5位半万用表HP3478A电阻档最高只有30MΩ。有时测绝缘电阻,我会并联一个10MΩ的电阻,测试100GΩ绝缘电阻值有10个字的分辨率,10G电阻值则有100字的分辨率

网友A:
“附带一提的是,测量高值电阻时,当身体移动带动待测电阻周围空气时,测量值会有明显的变化,需稍待让数值恢复稳定。”这句话不好理解!个人觉得测量值变化并不是空气流通导致的。。。

网友B:
高阻值的测量已经和温度湿度有很大关系了

网友C:
日置的电阻档恒流数值就很奇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附带一提的是,测量高值电阻时,当身体移动带动待测电阻周围空气时,测量值会有明显的变化,需稍待让数值 ...

人体走动,导致周围电磁环境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阻值的测量已经和温度湿度有很大关系了

确实是,精密测量,这种手持就像闹着玩一样,嘿嘿嘿。

网友:
激励电流采用简单的恒流源设计和恒流法测电阻,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体走动,导致周围电磁环境的变化

这不容怀疑!!不过我感觉电场变化影响最大,我曾经试过用极慢的速度手指靠近测试中的大电阻,表就狂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带一提的是,测量高值电阻时,当身体移动带动待测电阻周围空气时,测量值会有明显的变化,需稍待让数值 ...

测试高值电阻时的电流很小,手部在旁边移动时造成的影响,当前想到的可能因素有以下好几种:
1. 人体电场变化对待测物造成的感应电磁场影响
2. 人体作为电容介质,待测物附近电容变化造成电容充放电的影响
3. 手指附近温热空气与潮湿空气的气流吹经待测物,除了可能的温度影响之外,湿度影响则有:
3.1 干湿空气的电阻率不同
3.2 干湿空气的介电常数不同,造成待测物杂散电容值的变化

4. 上述因素的组合影响

说明1: 当前环境感应电场可能有一点大,拿高灵敏的电子式电笔接触木质桌面会有低的反应
说明2:手/手指会发散蒸气,以往拿东西的时候,手指捏持部位的四周,多次发现蒸气凝结的现象。每个人手部温度与湿度可能不同,但大家戴塑胶手套一阵子,应该也会有发现手套内部变潮湿。

楼主:
綜合大家的討論,我再補充描述一下测试用电阻的配置:

9MΩ以下这次用的是便宜的迷你电阻箱,规格1%,1/4W,一方面图个方便,另一方面这样子手也接触不到电阻体,防止手对电阻的加温,也降低了环境的影响。

30MΩ以上的电阻这次是用 R180 玻璃釉无感高压电阻 5W 1%,电阻体长度 5cm,算是蛮长的,平常收在塑料盒内,尽量少摸,避免表面手汗污染(极少数情况有怀疑时会擦拭去除可能的手汗沾染),除了需要翻转确认阻值偶尔短暂碰一下,尽量用鳄鱼夹直接夹取测试。 测试时放在桌面,不手持。 这次是放纸上。 这个电阻比较大比较重,可能有接触纸张,但平常测一般电阻时,由于有测试夹顶起,零件与夹子的金属部分并不会接触桌面、纸张或垫着的物体。

网友D:
测量1KΩ到6KΩ电阻,通过恒流源测量可以看到,随着测量电阻增大,恒流越小,这也跟测量电阻越大,读数偏低越多对应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1KΩ到6KΩ电阻,通过恒流源测量可以看到,随着测量电阻增大,恒流越小,这也跟测量电阻越大,读数偏低 ...

其实这个正好可以用表内部恒流源有一个并联电阻来解释,用你这几组数据应该也能算出来这个内部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量1KΩ到6KΩ电阻,通过恒流源测量可以看到,随着测量电阻增大,恒流越小,这也跟测量电阻越大,读数偏低 ...

用修总实测的电流值大概估算了一下,这个内部并联的电阻大概是42MΩ左右,用计算求平均和直线拟合求斜率的结果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置的电阻档恒流数值就很奇怪:

日置的数值比较神奇,照比例60/600欧应该采取960uA,但改用了较小的640uA,推测的可能性有省电、电流源设计或选件上的考量、减少电流源或/与待测电阻的消耗工率与温升等。

另外我觉得有看点的是:细心的标注了最大容性与感性负载,看来日置考虑的挺细,或是遇过或看过这类情况。 以前看过网上有人拿 34465A 或 DMM6500 去测马达、变压器等高感性负载,生成负电阻的奇怪结果。

网友:
先点赞,然后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