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声卡,两个数据线接电脑,两个正负极接5v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5-02-22):
会爆炸吗,电脑主板会爆炸吗

网友:
会,还是别用了吧

网友:
你试一试就知道啦!

网友:
5V电源不接到主板那边没事,接一起有的主板会烧掉USB口,严重的主板会坏掉

网友A:
都USB声卡了为毛不直接插USB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USB声卡了为毛不直接插USB上

睡眠唤醒后,usb声卡有时会死掉不响应,需要重新插拔。折腾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睡眠唤醒后,usb声卡有时会死掉不响应,需要重新插拔。折腾一下

弄个外部USB HUB,带开关的那种,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外部USB HUB,带开关的那种,问题解决

我买了一个外接5v电源的hub,电源线上装一个遥控开关,开关自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外接5v电源的hub,电源线上装一个遥控开关,开关自如

倒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网友B:
声卡有没有指示灯,正常时是什么状态,异常时是什么状态,搞一个mos管加几个电阻电容,在状态异常时自动断电几秒重新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卡有没有指示灯,正常时是什么状态,异常时是什么状态,搞一个mos管加几个电阻电容,在状态异常时自动断电几 ...

灯一直是亮的,设备管理器里也能看到声卡,但是没有声音,调音量没响应。
之前使用一年多没问题。淘宝买了一个同样的新的换上也没用。还原系统也没用。只能怀疑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你这太高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