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问一下这种12864屏幕的布局是咋整出来的?

楼主(2025-02-22):
qlxxhrp老哥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2708-1-1.html
布局大大小小、错落有致、粗中有细、字中有图,还怪好看的嘞
问一下这种布局是咋整出来的?咋取模的?

网友:
不懂,板凳等学些

网友:
不同大小的字体,显示在不同的位置。
温度计那个是个小图片。

网友A:
确定显示位置坐标,字体取模,图片取模,刷新显示变量…你不是会玩单片机么?

网友B:
回复楼主的帖子内容错发到图片原帖中了,楼主可以过去看看就明白了,首先这是一个12864的LCD,显示的数字有宽8高16、宽16高16、宽16高32三种规格和一种16*16的汉字,在取模软件中选好合适的字体设置好大小就可以取模了,每种数字都是0-9,那个温度计可以用图片模式用鼠标一点一点的画出来再取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显示位置坐标,字体取模,图片取模,刷新显示变量…你不是会玩单片机么? ...

屏显玩得不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楼主的帖子内容错发到图片原帖中了,楼主可以过去看看就明白了,首先这是一个12864的LCD,显示的数字有 ...

中间的大数字是宽16、高32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显示位置坐标,字体取模,图片取模,刷新显示变量…你不是会玩单片机么? ...

今天还在研究数码管的轮流显示,总是闪烁,

还有按键设置小时、分钟,咋让小时分钟闪烁

网友:
在B站看过面向小白像的点阵屏教程,最开始讲的坐标系和静态显示还能听懂,到了后面让字动起来就听不懂了

网友:
应该是有一个软件可以设置的,其实位置就是像素的坐标,一个一维坐标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的大数字是宽16、高32的么

是的,在PCtoLCD2002取模软件中设定字宽=32、字高=32,软件自动修改成英文长宽比16*32就能生成这个字模点阵了。取模模式要根据你的屏的驱动芯片型号来设定,建议你弄个屏进行各种“试试看”很快就能弄明白了,这货玩不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还在研究数码管的轮流显示,总是闪烁,

还有按键设置小时、分钟,咋让小时分钟闪烁

最简单的闪烁数字显示的方法就是在字模点阵中加一个全黑码,就是各段都熄灭的字模,如果让一个位置的字符闪烁就点亮+延时+熄灭+延时,调整好延时时间就能看到效果了。

网友:
就是一些取模软件弄的,楼主试着搜索学习一下,不难

网友C:
请问这种段码式的字体是怎样出来的,很好看
我的只有这种宋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种段码式的字体是怎样出来的,很好看
我的只有这种宋体,

先找字体包,然后在字体包里面取模

网友C:
找到一款这个字体,比之前的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一款这个字体,比之前的好看多了

我次奥,专业,厉害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要找到合适的字本,然后生成字模,想要大字就生成16-32的,然后驱动那里也要改一下,普通8-16字体只要驱动2页,大字体的16-32的要驱动4页,其它地方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