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给小米充气宝换电池,新手请教电焊机的选择

楼主(2025-02-22):
最近想给小米充气宝换电池,还有很多电动工具以后也需要换电池。想入手一个点焊机备用,可能一年也就用两三次,本来想入个便宜点的,但看到威克士20V电池拆机说是紫铜片,可能便宜的用不了。看上了阿威兹的U20B,客服说只能支持0.15的紫铜,我不知道威克士20V的紫铜是多厚,所以想问一下这款日常使用,能入手吗?现在对什么紫铜,镀镍,镍片还没了解过,这个以后花时间学习,以后也可以换换手机电池电芯啥的,进站咨询一下大佬,这种机器日常够用吗? 因为使用少,不知道闲置几年这机器会不会寿命短,自己坏了

网友:
网上有用超级电容手搓的点焊机,可以搜一下,借鉴

网友:
曾经也想买,后来想到用的不多,就一直使用原车自带的打气泵。

网友:
点焊机焊不同材质需要不同电流,镀镍片需要的电流最小,铜和铝需要的电流很大,一般要求在2000A左右,所以,选择焊机很重要,一般用微波炉变压器DIY的可以点焊0.2的镀镍钢片,如果要焊铜铝就需要2000W左右的变压器来做了

网友:
不长期维修就找个合适的半成品或者定制

网友A:
工具电池买成品电池最好。
买的点焊机太贵,够买几套电池了。要是有工具内置的电池,找人换方便,我自己diy的点焊机,成本也不低,还有可能出很多问题。再加上靠谱的电池不好找。
我现在都懒得弄,尽量成品电池放心。
当然,自己非要找成就感,那就另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电池买成品电池最好。
买的点焊机太贵,够买几套电池了。要是有工具内置的电池,找人换方便,我自己diy ...

其实主要是为了方便,寄来寄去换电池太麻烦,自己买点焊机对我来说成本肯定超过付费更换的,只要更换电动工具的原装紫铜镀镍这种够用了的话就买个扔家里

网友B:
直接买个200左右的点焊机吧,电容款好用。实在不行,以后150左右也能卖掉。紫铜你就不用考虑了,对点焊机要求高,你直接就镀镍叠加紫铜点,对点焊机的要求低,过流又很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主要是为了方便,寄来寄去换电池太麻烦,自己买点焊机对我来说成本肯定超过付费更换的,只要更换电动 ...

品牌成品工具锂电连接片大多数较厚,常大于0.3的加厚镍片

网友:
我自己就是手搓点焊机,按你要求的买成品可不便宜,最起码电流得在3000a以上了,点焊机铜排,线,焊笔都是一笔大投入,尤其现在电容更是贵的一批

网友:
过年时候我也给同事换了充气泵电池
就是pdd买的30元左右电焊机电路板套件
电池我用的是手头就有的超级电容,就是给车启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200左右的点焊机吧,电容款好用。实在不行,以后150左右也能卖掉。紫铜你就不用考虑了,对点焊机要 ...

对的,现在唯一考虑的就是紫铜难焊。那请问电动工具自带的紫铜镀镍,跟你说的单紫铜有啥区别,紫铜镀镍叠加镀镍钢带后,用500左右的电容款点焊机能焊接吗?

网友:
我直接上电烙铁焊的

网友(2025-05-17):
买那种四超级电容方案的就行,一步到位,勉强能点大单体了都,成品可能在六七百这样吧

网友C:
劝楼主买成品吧。我是2019年买了国轩的32131铁锂,由于电机极性是铜的,需要铜点铜,我就入坑了点焊机,现在花费有3K以上了吧。最先买的成品点焊机,我不喜欢,后来自己买半成品做。。现在手上一个6电容128管点焊机,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电流只有4千多。后来利用手里的2个方电容,买到成品MOS管和板子,组装起来,电流也是4千多。不过这个东西非常提供了情绪价值,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劝楼主买成品吧。我是2019年买了国轩的32131铁锂,由于电机极性是铜的,需要铜点铜,我就入坑了点焊机,现 ...

裸奔的六百多买的锂安心成品,发现电容太垃圾,花了220买了4个电容自己换上,效果还可以,点焊电流有5500A。另一台花1500元让订制的4电容64管,95平方75cm线。6平方分体笔,笔尖电流有7000a。内置的测流仪是我自己后面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