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T21L到手,改造一下

楼主(2025-02-22):
1。磁吸有点弱,换强磁。

里面看有点丑,外面没区别。

2.铜箔屏蔽,铺了。

3.铜箔绝缘,贴了。

4.前端滤波电容C9 27nf,换NP0了

封装大了亿点点。。。。

5.大电流档采样电阻布线改造,焊盘切了

6.LED灯不好看,改了

7.背光不均匀,又改

8.背光20秒,改开机亮。

飞根线,切根线,换个小电阻。

9.喇叭声音小,掀了。

10.润滑油脂,涂了

转盘的没拍,懒得拆了。

就先这样吧。至于改后效果什么的,不会测。全是照着论论坛里大佬改的

以后再改锂电。

补充内容 (2025-3-2 13:57):
43楼补充锂电。结束了

网友:
改的很彻底了,可以舒服的使用了

网友:
手艺不错,单纯的用词给我看笑了,像看相声似的

网友A:
NP0颜色不太正

网友B:
这背光改的怎均匀

网友C:
请问第5步是不是直接把那个铜箔多余的部分划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第5步是不是直接把那个铜箔多余的部分划掉就可以了?

有没有效果我也不知道,没条件测。我是参考不会修大佬的。在这个帖子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3398&fromuid=355869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背光改的怎均匀

我是参考芳大佬帖子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1288&fromuid=3558693
找个不用的手机屏幕,分解开,一般有下图几层

把T21原来的3层替换手机屏幕对应的层,裁剪合适的尺寸。
注意有些层分正反面的。
注意有些层分正反面的。
注意有些层分正反面的。千万别弄混。
我开始没注意,折腾了好久。
我是按下图顺序放的。

我觉得好像也不怎么均匀。

不折腾了。

你可以试试,打磨一下0603led,我看到有坛友打磨,并且在屏幕的另一侧多装2颗led。你改效果好的话,我再改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0颜色不太正

看到大佬你的视频介绍,才买的,按照你的帖子改了一些地方。让厂家给大佬你再寄一台,还等着你研究存储芯片
27nf的np0不好买,看了几家,找了一家便宜的,测了28nf,将就了。便宜好货少

网友D:
第五步那里这个切割没看懂,这不还是连着焊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五步那里这个切割没看懂,这不还是连着焊盘吗?

是连着焊盘,我的理解是让采样线路先直接连到采样电阻,而不是先接到散热铜箔。具体要不会修大佬来讲解了

网友:
真下了功夫了,我的表到手后我啥也没改,就怕改废了。

网友:
拆腾也是一种精神,好。

网友A:
采样电阻正面焊盘处理了吗?不处理的话,就得处理过孔

网友:
这改造,真没得说

网友:
屏蔽不接地几乎等于没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正面焊盘处理了吗?不处理的话,就得处理过孔

第5个是采样电阻焊盘割盘,不知道切的对不对,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手艺真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么一搞这表立马上又了一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