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京东云路由加个开关。

楼主(2025-02-22):
兄弟拿来一个京东云亚瑟。。这个做为二级路由不常开。。需要开关的时候都要去插拔插头有点麻烦。。翻了下手上还有以前买多翘板开关和一些接插件。。那就动手加一个吧。。这是原来的样子。。看了下可以加在电源插口的右侧。。这是断开输入电源正经焊好线的样子。。没拆前原本打算是在PCB板上断开电源走线。。拆开一看走线在正面没空间下手。。背面那一点铜箔是我试着刮开看有没有走线。。开关还是需要的。。想了下那就只能从插头中间那根针的连接处给他断开了。。这是改好后的样子。。中间有些图没拍。。天线一圈比较大。。开关凸进去也比较多。。线也不够长。。所以要把主板整体装进外壳大部分后把俩根线穿出去接好开关再把开关压进外壳装好主板这样就完成了。。从底部看装好的样子。。

网友:
不如试试把变压器搞开,小船开关加到变压器上,从根上彻底断电

网友A:
这样和插拔好像没差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和插拔好像没差多少吧

插拔总还需要对准才能插。。有些插入动作你会很喜欢做。。但有些插入动作你会觉得越少越好。。
这个翘板开关比起插拔总还是要方便一点的。。再说这也没多麻烦。。费事就是外壳开孔其他都简单。。

网友B:
315或433射频遥控插座是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5或433射频遥控插座是不是更好!

拿起遥控器按一下和我走到路由旁边按一下好像也没差。。一个要花钱且还有自身功耗。。一个不花钱无功耗。。

网友C:
这路由器启动太慢了,要两分钟,我有2个。

网友:
改的不错,这下断电更方便了,华硕的路由器就有开关,就和有的台式机电源一样,背后也有个船型开关

网友:
直接买一根带开关的DC线就行了。想折腾的话,就把电源线剪断,接个开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路由器启动太慢了,要两分钟,我有2个。

这么说来我刷了QWRT后启动会快一点。。感觉开机红灯到绿灯不到一分钟的样子。。你原版系统吗?会有偷跑上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来我刷了QWRT后启动会快一点。。感觉开机红灯到绿灯不到一分钟的样子。。你原版系统吗?会有偷跑上 ...

原版呢,一天还有几毛钱刚够电费。以前也看过刷的其他系统好像多多少少都有问题,有不少人还刷回了原版。所以我放弃了。

网友:
lou楼上的建议很不错

网友D(2025-05-16):
有开关好用的多, 特别是经常刷机来说. 那个孔, 插多了会松的.(我没有开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开关好用的多, 特别是经常刷机来说. 那个孔, 插多了会松的.(我没有开车)

你在开车,哪个孔插多了不松?

网友:
技术不错,不过玩更愿意直接用插线板上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