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2个迷你65W快充

楼主(2025-02-22):
无意间见到淘宝有卖65W快充模块,正愁快充不够用,赶快买了两个,花了11元:

顺便搜索铝合金外壳,发现32X25X80的合适,勒紧裤腰带买了一个,价值23元:

80mm长度够做两个了,于是锯断,钻孔,一个外壳掰成两个用:

床底下翻出一点青稞纸,贴上,防止短路:

正好捡到几个滚花螺母,装上快充模块的样子:

type C口放下面:

端盖钻孔,看钳工水平了,必须精确吻合type C口,装上端盖:

由于一盒变两盒,就差了两个端盖,用边角料碳板代替,钻孔:

塞进XT60插座刚刚好:

m2.5螺丝拧得很稳固:

散热是个问题,用锉刀锉了两个导热柱:

点上导热凝胶,感觉散热也就是心里作用:

焊上硅胶线:

装上上盖,线塞进去:

通电测试,用诱骗器,完美输出20V快充电压:

另一个也成功了,要想20V快充,输入电压必须大于20V,我用的24V:

和小米充电器对比,相当的小:

用途主要是用6S模型电池、电包做电源,输出65W快充给笔记本、手机、无人机电池等等快速充电

网友:
这样弄得确实小巧玲珑。

网友:
青裸纸一层不够至少三四层,最好贴一张PP塑料片。

网友A:
散热还不如在底下垫硅胶垫,直接导到外壳上,也顺带绝缘

网友:
做得不错,加分奖励!

网友:
还有电感的散热,大功率下,电感发热量非常大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电感发热

网友:
外壳做的很不错,好手艺。

网友:
感觉这个壳子里面能塞两套进去

网友:
碳板看着挺有感觉

网友:
这一个壳子装两套进去比较好

网友:
那是相当的好

网友:
不错很漂亮,用起来也踏实

网友:
建议反装,用那种硅胶散热垫(粘粘的那种)把电感导热到外壳。

网友:
必须散热好

网友:
绿联300瓦模块59元,多口功率大,20多再搞个CNC外壳,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还不如在底下垫硅胶垫,直接导到外壳上,也顺带绝缘

这个建议好!马上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