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主板改12V供电

楼主(2025-02-22):
书接上回:半截联想笔记本改造路由器:外接供电+上电启动+网卡接口+金属外壳

实测待机功率4瓦多一点,但是它需要19V才能工作,我桌子下面有12V集中供电,插上去不开机。

想到两个办法,一是用拆下来的电池保护板,在电池端接上12V,让电脑以为有一个满电的电池,工作在电池模式。这个笔记本,电池好像是3串的,12V刚好,但是我不确定保护板带不带锁。

第二种方案是改电源管理电路,让主板以为我接的是19V电源。我猜想12V是能够工作的,毕竟不管输入电压多少,到主板上还是转换成5V、3.3V、1.8V之类的低压,况且用电池的时候才10V多一点也能工作。

电源管理芯片在主板左下角,型号是BQ24780,查资料发现6脚是外接电源检测脚,电压在设定范围内的时候,5脚输出ACOK信号,表示电源可用。上电量一下,接19V,6脚2.5V,5脚3.3V,接12V,5脚是0。

这块板上,看到6脚外接两个电阻,一个接电源,一个接地,简单的分压电路。电阻印字分别是62D、79C,这是E-96系列电阻,有3位有效数字,但是电阻太小,印不下那么多字,所以用数字和字母替代,查询对照表,62D是432K、79C是64.9K,这样接19V,分压得到2.5V左右。计算一下,如果接12V还能分压得到2.5V的话,需要在432K上面并联一个510K。

没有0603的电阻了,没法直接叠焊,找了个0805的,搭了一根线:

接通12V电源,正常工作。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

网友:
爱动手爱动脑爱分享的好坛友~

网友:
我懂了,我有个小电脑,也是19V电源的,估计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改改?

网友A:
电流增加58.333%,高载的时候DC-DC的余量都不一定够,线路,包括插头插座功耗发热是原来的2.5倍以上

网友B:
改路由?功耗太大了吧?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
牛啊,这样能破解

网友:
不错不错,好办法,加分 加分

网友:
思路可以学习

网友:
这真的能行啊?就这么翘着

网友:
简单粗暴,接口贴个12v贴纸,免得以后误插19v

网友:
这样改电源管理芯片寿命估计会缩短严重的话电源IC会爆,承载电流不够了(虽说设计的时候都会有余量但长期满负荷使用就埋下了隐患)

网友:
这个机箱很合适。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好!

网友:
好多笔记本原装需要19V才能工作,一旦丢失或者损坏,手里超多12V电源无法替代的确是闹心。

网友:
厉害了,懂原理真好

网友:
好多笔记本 需要19~20V才能工作.电压确实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增加58.333%,高载的时候DC-DC的余量都不一定够,线路,包括插头插座功耗发热是原来的2.5倍以上 ...

待机功率4瓦,满载也吓不死人,况且我连屏幕都拆了。内部的DC-DC电路与电池共用的,外接12伏电压,所需实际上电流比三节锂电要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路由?功耗太大了吧?

这个CPU的TDP是6W,空载待机只有4瓦多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