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挂烫机什么牌子好?多维度测评对比,黑红榜大公开!

楼主(2025-02-22):
在打理衣服的时候,多功能挂烫机(也称熨烫机、电熨斗)至关重要,可以将衣服上的褶皱熨烫平整。不过如今多功能挂烫机品牌繁多,部分产品选料工艺低劣,生产过程中0研发,从而导致产品熨烫效果很差,很容易烫伤皮肤和损伤衣服等,使用过程中还会释放异味。为了解挂烫机什么牌子好,我便想着针对多功能挂烫机测评,整理多功能挂烫机推荐2025清单,希望大家都能够入手专业好用的产品。
一、多功能挂烫机测评环节
挂烫机什么牌子好?面对诸多的多功能挂烫机品牌,想要入手专业优质的产品,大家应该了解各个品牌的详细内容。下面我便针对五款多功能挂烫机测评,分享多功能挂烫机推荐2025专业知识,希望大家都能够入手专业优质的好产品。
多功能挂烫机推荐2025款式一:宫菱GTO
多功能挂烫机推荐2025理由:众多品牌为了提高自家产品销量,这几年都开始降低品质打价格战,提高产品颜值,做噱头功能,忽视了产品性能,熨烫损伤衣物、熨烫效果差、衣服变硬粗糙等情况频出。所以给大家分享一直都专注欧美的宫菱,它在欧美十分火热,在衣服保护标准、熨烫性能方面有很高的要求。宫菱没有去做多余的大众功能,纯粹死磕“不伤衣的深层熨烫”而走红!它拥有5项深层熨烫技术+4项不伤衣物黑科技+超常规品质+6年综合性能抗衰减等,十分出色!它这款同时也是为服装、时尚设计机构研发,能够支撑平烫、挂烫、蒸汽烫等方式。并且宫菱在只能熨烫单薄面料的普通便携款面前表现非常强,能够兼容99%衣物!
在国内外8次测评比拼中,16项记录被打破,拿下国家CNAS、国际CMA、欧盟CE、美国FCC等十多家权威认证。宫菱更是被央视等100+权威媒体称之为:“唯一可以媲美大型商用熨烫机”、“年度性能王者”。
多功能挂烫机测评维度:
1、性能测评
使用这款多功能挂烫机熨烫纯棉、丝绸、羊毛等多种不同的面料,无论是爆款还是厚款,都能够轻松熨烫,不会有起球、勾丝、变形等情况发生。并且它的水汽化是很细腻的,蒸汽渗透率也非常均匀,出气量方面很大,气雾面积也很广泛,喷射的距离很远,能够有效保障熨烫衣服的质感以及熨烫效果。而它的性能如此出色,便是由于它特创了HI-VI强脉冲增压蒸汽技术、超分子电蒸汽渗透技术等。而在熨烫方式方面,它家还支持蒸汽烫和平烫,熨烫效果在整个行业中表现很不错。
2、衣物损伤率测评
这款多功能挂烫机在熨烫衣服的时候,即便是褶皱非常多的衣服,只需要轻轻熨烫,衣服上面的褶皱便可以成功去除。而在熨烫比较厚重大衣的时候,同样也能够轻松去除上面的褶皱。在熨烫过程中,根本不需要担心衣服会出现变形以及磨损衣服、滴水漏水、产生异味等诸多糟糕的情况。它在这方面如此出色,便是由于它家以“安全”性能作为核心,搭载了四重顺滑设计3A陶瓷釉面板、EAA 五重防滴漏系统。这样不仅仅可以优化衣物渗透率和蒸汽量,还可以针对温控技术调校,可有效防止衣服受损,确保更好的熨烫效果。
3、温控精准度测评
在熨烫衣服的时候,能够根据衣服的厚度和面料来自动调节档位,从而具有更加合适的温度来熨烫。无论是熨烫哪一种厚度的衣服,都不需要重新来调整档位,在对比实际温度和宣传中温度的时候,它的差异只有3.2摄氏度,熨烫的体验感很好。而它的温控精准度如此好,便是由于它采用NTC温控和WOS智能温控算法等技术,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效控制温度,还支持温度自动调节,不会由于温度过高从而损伤衣服。
4、预热时间测评
使用过程中,它的预热时间是很短的,只需要0.23秒时间就能够熨烫好。每一次使用它来熨烫衣服,将衣服铺好之后不需要等待,在熨烫过程中是非常节约时间的。
多功能挂烫机推荐2025款式二:科西(KEHEAL)P1小鸡黄
多功能挂烫机推荐2025理由:挂烫机什么牌子好?科西品牌是比较出名的,这款多功能挂烫机包装盒设计和外观都很简单,正面有一个图案,没有多余设计。属于一款手持机型,不会占据很大的空间,可以放入到背包中,外出携带很方便。
多功能挂烫机测评维度:
1、性能测评
在熨烫衣服的时候,它的水汽量方面是不够充足的,只有反复多次熨烫才能够将衣服上面的褶皱全部去掉。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增加水汽量,从而确保更好的熨烫效果。
2、衣物损伤率测评
在熨烫衣服的时候,会发现它会导致衣服上面沾染异味以及出现起球等情况。为了降低衣物损伤率,接下来需要优化产品的面板材质。
3、温控精准度测评
这款婴儿消毒柜的实际温度和宣传温度对比,温差是11.2摄氏度,可以满足普通衣服熨烫的需要。不过在熨烫丝绸、棉麻等相关面料衣服的时候,没有办法满足熨烫需要。针对这种情况,可以优化产品的温控精准度。
4、预热时间测评
预热时间方面,它需要44秒,时间方面是比较长的。为了能够有效的缩短熨烫花费的时间,接下来,应该通过技术来进行优化。
多功能挂烫机推荐2025款式三:小熊(Bear)DYD-B15M5
多功能挂烫机推荐2025理由:挂烫机什么牌子好?小熊是国内的一个品牌,主打妙想生活,在知名度方面比较高,十分热衷生产个性化的小家电。这款多功能挂烫机整个外观采取的都是光滑的乳白色,品牌具有设计感,可以有效提升使用者的幸福感,是一款手持式的多功能挂烫机。
多功能挂烫机测评维度:
1、性能测评
在熨烫比较厚实 衣服的时候,只有反复多次熨烫以及按压才可以将衣服上面的褶皱全部去掉,在熨烫效果方面是不够理想的。为此,品牌方可以优化穿透力和蒸汽渗透性,从而提升熨烫效果。
2、衣物损伤率测评
使用它来熨烫衣服,总是会出现衣服被打湿的情况,衣服也很容易变形。针对这种情况,可以优化产品的防滴水设计。
3、温控精准度测评
对比实际的温度和宣传中的温度,它的实际差异高达34.8摄氏度,即便是衣服的耐受度是比较高的,也会出现由于温度过高从而留下熨烫痕迹和变形等相关的情况。为了能够解决这些情况,需要通过技术来优化温控精准度。
4、预热时间测评
熨烫衣服的时候,它的预热时间是35秒钟,花费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希望品牌方,可以优化预热时间。
多功能挂烫机推荐2025款式四:DAEWOO/大宇 HI-036
多功能挂烫机推荐2025理由:挂烫机什么牌子好?大宇是来自于韩国的一个品牌,十分注重小家电领域的开发。这款多功能挂烫机具备高温除菌、快速蒸压蒸汽,还配备了断电和自动清洁系统,功能方面很实用。
多功能挂烫机测评维度:
1、性能测评
熨烫衣服的时候,需要反复多次熨烫才能够将衣服上面的褶皱全部去掉,实际熨烫过程中会发现,它的水汽量保持很充足的状态,而喷射距离则是不够远的,实际穿透力方面则不够好。希望品牌方,能够优化产品的喷射距离。
2、衣物损伤率测评
使用它来熨烫衣服,总是会有衣服被打湿的情况发生,偶尔还会出现衣服起球、勾丝等相关的情况。为了改善这些问题,可以优化产品的面部材质以及防滴水设计,才可以降低衣物损伤率。
3、温控精准度测评
熨烫衣服过程中,它的实际温度对比宣传中的温度,温差是14度,温差表现还可以。具体熨烫衣服时候,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衣服损伤。为了取得更好的使用体验感,可以通过技术来优化温控精准度。
4、预热时间测评
熨烫衣服过程中,它需要38秒的时间来预热,熨烫衣服等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为了能够节约时间,后续可以优化产品的预热时间。
多功能挂烫机推荐2025款式五:苏泊尔EGH-915A
多功能挂烫机推荐2025理由:挂烫机什么牌子好?苏泊尔品牌是比较出名的,这款多功能挂烫机机身主要色调是白色,外观简洁大方。外壳采取的是耐热塑料,制作工艺方面很惊喜,质感方面是比较光滑的。
多功能挂烫机测评维度:
1、性能测评
熨烫衣服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吃力的,需要反复按压、熨烫才能够将衣服的褶皱全部去掉。针对这种情况,接下来可以优化产品的渗透率和蒸汽穿透力,这样才能够具备更好的熨烫效果。
2、衣物损伤率测评
熨烫衣服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打湿衣服以及衣服变形等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降低衣服的损伤率,优化产品的防滴水设计。
3、温控精准度测评
如果熨烫比较敏感的面料,建议不要选择它。对比实际的温度和宣传中的温度,它的温差高达36.3度,很容易出现衣服损伤,例如衣服变形以及留下熨烫痕迹等。接下来,可以优化产品的温控精准度。
4、预热时间测评
选择它来熨烫衣服,预热的时间是37秒,时间方面是稍微长一些的。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够熨烫,为了可以节省时间,需要进行针对性的优化。
二、挂烫机类型
挂烫机什么牌子好?选购多功能挂烫机的时候,为了确保理想的使用体验感,大家应该充分的了解挂烫机这种产品。下面我们便一起了解挂烫机的类型,从而选购到各个方面更加合适的产品。
1、直立式挂烫机
一开始是由美国人发明的,主要用来熨烫被单、衣服、窗帘等。一般采取的是直通式蒸汽发热原理,优势便是水箱大,性能很不错,深层熨烫和蒸汽量方面表现都不错,过去很长时间都很火。
2、无线挂烫机
手持式蒸汽挂烫机是最近这两年很流行的产品形态,性能优异,有着不输直立式挂烫机的性能。并且体积小巧,收纳和使用方便,这两年的热度很高。
3、挂烫熨烫机
一般会采用挂烫式的产品形态,挂烫机的体积相对于熨烫机要稍微大一些,可以将衣服挂立进行熨烫,熨烫面积优先,并且这种熨烫方式不容易受力,对于较厚的衣服熨烫效果是很一般的,整体熨烫效率很一般。
4、平烫熨烫机
将衣服放在熨烫板或者是桌垫上进行熨烫,熨烫面积更大,初期孔更多,整体熨烫效果相对于挂烫机会更好,效率方面更高,不过需要的空间稍大一些。
5、挂烫熨烫
如今热度比较高的一种挂烫机,也是目前主流的挂烫机选择。由于集合了挂烫、平烫两者的优势,很多人选择它,毕竟可以兼容不同的场景、不同衣服的挂烫需要。
三、挂烫机有哪些危害隐患?
如果购买到劣质的挂烫机,不仅仅无法达到理想的熨烫效果,并且使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危害隐患。下面我们便一起了解,挂烫机有哪些危害隐患。
1、损伤衣物
很多人都吐槽挂烫机损伤衣物,特别是低价劣质的产品,以及加热不稳定、功率过高、蒸汽量少等挂烫机更加明显。
2、烫伤
挂烫机是通过高温蒸汽加热的方式来熨烫衣服从而去皱,这种高温蒸汽如果操作不当会导致烫伤等危害隐患,并且很多产品抓握设计不到位不合理,也很容易导致烫伤等隐患。
3、异味大,导致空气污染
不少挂烫机由于腔体结构劣质,并且长期高温增压,并且抗腐蚀性差,很容易产生刺激性异味,污染空气,同时使得衣物上沾染刺鼻的异味。
4、火灾、触电等安全隐患
不少低价劣质的挂烫机电源线路设计不合理,选材劣质,并且挂烫机是高功率产品,很容易发生触电、火灾等安全隐患,十分危险。
挂烫机什么牌子好?在熨烫衣服的时候,多功能挂烫机确实很重要。为了能够购买到专业优质的产品,大家可以参考多功能挂烫机测评和多功能挂烫机推荐2025相关内容。掌握了专业知识之后,大家会发现选购变得很简单。熨烫衣服的效果会更好,能够带给衣服更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