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折腾一个国外山寨安卓手表修改配置上广电手机卡开热点

楼主(2025-02-22):
效果图镇楼,开热点效果还不错,比随身wifi强

臭鱼上淘了一个安卓手表,58包邮,据卖家(贩子)说只能插电信卡,我们都知道电信卡是最刁钻的,既然能插电信卡,那就是全网通,本着不打草惊蛇防止js涨价的态度,我说我给小孩当表玩,哎,老了啊,今天是29岁生日,真的奔三了!但是,我没孩子,所以心态可以年轻点。

到手以后发现被刷了民间系统,卖家自己的移动卡应该是64K的,所以不识别,移动卡测试可以打开volte,可以上网,联通卡可以回落到3G通话,可以上网,电信卡无法打开volte,只能上网不能通话,一拨号就没信号,广电卡有信号,能接打电话收发短信,那就简单了,自己加一个APN的事,打开APN设置,What the f**k?此用户无权限?这不是带root的民间系统吗?网上搜了一大堆办法均无效,带的数据线只能充电,没有中间两个触点,完蛋了,这可咋整,某宝看了一下买不到数据线,没有数据线adb也连不了

突发奇想,连无线adb啊,里面还真带一个无线adb,打开试试,可以连接,开搞

上网找到apn文件路径,拉出adb配置文件

adb pull /system/etc/apns-conf.xml

根据前面其他apn的语法,写出广电的配置如下:

    <apn carrier="TV_NET"
      apn="cbnet"
      mcc="460"
      mnc="15"
      type="default,net,supl"
      preferred="true"
      protocol="IPV4V6"
      roaming_protocol="IPV4V6"
  />

把这段添加到最后,保存文件,推回去

执行推送命令:

adb push apns-conf.xml /system/etc/

如果提示只读或者没权限,执行以下命令重新挂载:

adb remount

用多种不同方式恢复出厂(这里面有三个设置,一个是厂家的测试app,一个是原生设置,一个是民间系统带的设置,我不知道是哪个起的作用,多次恢复才生效),然后重启,广电卡正常通话、上网

这民间系统垃圾app多,广告多,甚至还有上古神器快播,顺便求官方刷机包,古哥搜了一圈也没有,这机器几乎什么资料都没了

结束,一个崭新的热点机诞生了

2025-02-23更新:翻车了,放电比充电快,不能一直插着电源开热点,鸡肋了

网友:
不是有magisk么,把多余的APP卸载了就行了...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网友:
既然有adb#  那有广告  修改host 屏蔽它  当然 这里得能量WiFi 然后用能看见上网记录的路由  这样就可以把它的广告屏蔽了

网友:
用这玩意看快播?
做为农民,只能说开发者是个甜菜

网友:
谢谢楼主的贡献,好好学一下。

网友:
大神的新玩物

网友A:
xian鱼链接发来,我上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an鱼链接发来,我上车一个

直接搜doki就行

网友B:
放电比充电快,哈哈,建议楼主把电池接出来直接供电,反正也只是个热点机

网友:
居然有快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比充电快,哈哈,建议楼主把电池接出来直接供电,反正也只是个热点机 ...

这样子携带就没手表那么方便了

网友:
小孩子玩的 6 啊

网友:
还带摄像头

网友:
这玩意当wifi电量还不嗖嗖的掉啊

网友:
什么配置的手表

网友:
翻出当年为了开附卡买的,表不值钱但是被奸商炒的450块啊,外壳破了个洞插自己的卡,通过拨号进入工厂测试打开了蓝牙上传安装的桌面就能看到常规安卓了。刚插卡试下视频通话不支持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卡的原因这个卡在我另外一个手机也是没有volte选项。

网友:
用adb不能精简app?

网友(2025-03-30):
充电宝开个窗,直接嵌入充电宝里面,无线mifi诞生